cpld如何对输入的光电信号进行去抖?

楼主(2015-06-11):
如题:cpld需要对光电信号进行计数,但是信号有抖动,可以通过程序去掉吗?

网友A:
这个是时序逻辑,用fpga比较好,可以判断脉冲宽度,用cpld,很占资源。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低通滤波器   数字的那种

Y = (S1 | S2 |S3)

网友C:
要是正交两相就没问题,RC或软件滤波都难兼顾极低频率到相对高频的大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时序逻辑,用fpga比较好,可以判断脉冲宽度,用cpld,很占资源。

判断脉冲宽度是用延时的方法么

楼主:
用cpld如何搭建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器   数字的那种

Y = (S1 | S2 |S3)

不大明白 Y=(S1|S2|S3)公式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正交两相就没问题,RC或软件滤波都难兼顾极低频率到相对高频的大动态。 ...

现在输入就一路光电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判断脉冲宽度是用延时的方法么

常规使用的方法,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大明白 Y=(S1|S2|S3)公式的意思

module glitchfilter(clk,in,out)
input clk,in;
output out
reg s1,s2,s3;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s1 <= in;
s2 <= s1;
s3 <= s2;
end

assign out = s1 | s2 | s3;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ule glitchfilter(clk,in,out)
input clk,in;
output out

输入高电平信号是否应改为
assign out = s1 & s2 & 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