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猫]第一弹:网页版GPRS模块AT指令调试及TCP服务器

楼主(2015-06-11):
本人主要搞嵌入式软件开发,但对PC软件及网络方面也比较有兴趣。一直想搞一些好玩或有点用的东西出来,但一直拖到现在总觉得还是拿不出来见人,想想还是对自己狠点先放上来这样就没退路了,让东西在大家的批评声中慢慢成熟吧。

我想做的主要是一些好玩的东西和一些工具类的东西,以及论坛里经常有人提问的关于网络方面的解决方案,有些是用了一些开源项目,有些则是看到其他站点好玩的就链过来和大家分享了,没必要重复造轮子了。

先上一张图让大家知道是啥玩意:

这玩意功能就是在网页可以发送AT指令,在我办公室这一端的SIM900模块就会响应,主要是给那些没有GPRS模块但想玩的人学习下AT指令。

第二个是在线TCP调试,使用很简单,首先在页面应用那选择为TCP服务器调试,将您的GPRS设备或TCP客户端软件连接到www.tongxinmao.com 10002端口,即可通过本页面在线收发,主要是为了解决坛友没有公网IP没法调试GPRS模块的问题(现在电信分配的很多是内网IP,使用动态域名服务及内网端口映射已经解决不了了,虽然也有支持内网端口版本的)。

这只是通信猫http://www.tongxinmao.com:8000】系列第一篇要介绍的功能,后面很会不断推出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

基于Web的LINUX控制台,给初学者学LINUX命令   公共测试域名及个人免费申请二级域名并支持DDNS动态域名功能  微信公众号数据转发(没有公网IP也可以让您开发微信 )  各种公共测试服服务器(Redis memcached mongodb mysql等等)

网页远程开机   TCP数据软交换机  GPS数据源  各种传感器及控制器的实时采集监测   代码在线格式化  GPRS基站定位后获取经纬度并在地图上显示  UDP公用打洞服务器   物联网公共服务器,可将数据转发到SAE BAE等可以免费使用的WEB服务器上

文库、论文、代码、光盘在线代理下载系统   网站掉线检测通知服务  各种网络在线小工具

还有其他好多的想法,也希望坛友多提出一些好玩或有用的想法,有网络方面的问题想提问也可以回贴我会的都会回答。后面我会每周抽出一点时间实现这些想法。

由于服务器配置低,这些功能也在开发测试中,所以可能会有不稳定或性能差的问题。同时开放了很多服务安全性方面也没做太多工作,希望大家手下留情

网友:
时间够充裕的话就做吧,效果好的话卖给SIMCOM !

网友:
测试了下,还不错啊

网友:
太赞了,之前测试模块走了很多弯路,要是早看见就好了

楼主:
再上一张GPRS模块的丑照

模块直接用的USB供电,那个小板子是PL2303HX USB转串口,开机可以使用串口的CTS引脚控制,或者直接接地开机启动。

USB供电不足的话模块会不断重启,我测试了下用USB供电打电网联网都正常,但生产环境下一定要使用2A以上的好电源。

天线直接用一根线,是不是好山寨

网友:
接收发送的字节数也显示出来啊

楼主:
图片比较大,有时好像会失败,等一阵子或者直接进 http://www.tongxinmao.com:8000 看吧

网友A:
lz 出现这个是不是bug了啊

楼主:
再帖一个网上看到的不错的DTU测试流程:

一)在线空闲测试
测试原因:测试DTU自己维持已建链路的能力,当没有数据时, DTU通过心跳保持自己的连接,DTU应至少能维持平均1小时以上的链路持续时间,不发生断线重连。
测试方法:让DTU连上数据中心后不发任何数据,观察它能维持链路多久,时间越长越好。本项测试临近结束时,应向数据中心和DTU各发几个数据包,来验证该DTU保持的
空闲链路是真实可用的,如果DTU或数据中心任何一方无法收到对方的数据包,则为不合格。
二)数据中心关闭后恢复测试
测试原因:数据中心在以后运行和维护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临时停止暂停服务的情况,因此需要测试DTU在数据中心恢复后的快速恢复能力。
测试方法:
1)让数据中心关闭短时间,如1分钟,然后恢复数据中心,看DTU是否能快速连接上来,恢复时间应该在5分钟内,越快越好,重复多次该项测试,DTU必须能100%恢复连接,只要出现一次DTU始终无法恢复连接的现象,即为不合格。
2)让数据中心关闭长时间,如60分钟,然后恢复数据中心,看DTU是否能快速连接上来,恢复时间应该在5分钟内,越快越好,重复多次该项测试,DTU必须能100%恢复连接,只要出现一次DTU始终无法恢复连接的现象,即为不合格。
三)频繁双向小数据量测试
测试原因:测试 DTU频繁收发小数据包的能力,因为日常运行中主要是小数据包的频繁双向收发。
测试方法:在数据中心和DTU端,每10秒向对方发送一个1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持续30分钟,并进行统计,是否出现网络断线的情况,以及双方是否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最好的结果是:没有发生断线重连,也没有丢失任何数据包,如果出现DTU断线后再也不上线,或上线后无法继续双向收发数据,即为不合格。
小技巧:可以将DTU的串口2,3短接起来形成环路测试,这样只需要在数据中心发送就可以进行双向测试。
四)双向大数据压力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应用需要临时传输大数据量,因此该项测试也是非常必要的。
测试方法:在数据中心和DTU端,每2秒都向对方发送一个10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持续30分钟,并进行统计,是否出现网络断线的情况,以及双方是否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一般来说,压力测试下, DTU可能会出现断线重连,也会丢失数据包。但断线重连的次数不应超过10次,而且次数越小越好。如果出现DTU断线后再也不能上线,或上线后无法继续双向收发数据,即为不合格。
五)去天线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现场,因先现场某些原因,可能出现 /GSM信号临时中断或变弱,信号恢复正常后,DTU应能自动恢复连接,并续传数据到数据中心。
测试方法:
1)短时间去天线:当DTU在线时,去掉DTU的天线1分钟,然后重新装上天线,并且在去掉DTU天线的时候下,依次向 DTU提交3个1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当插上天线后,DTU必须能自动快速恢复连接,速度越快越好,并能续传期间的数据到数据中心,3个数据包全部丢失的为不合格,数据全部上传的为最佳。
2)长时间去天线:当 DTU在线时,去掉DTU的天线30分钟,然后重新装上天线,当插上天线后,DTU必须能自动恢复连接,恢复时间应小于10分钟,超出30分钟或更长间未恢复连接的,为不合格。
六)重复上电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时候,现场会出现临时断电然后恢复的情况,DTU应能保证可靠的登录数据中心。
测试方法:将DTU上电,然后等待DTU连接上数据中心,每次DTU都能在2分钟内登录到数据中心,重复进行20次测试,一旦发现有一次DTU始终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则为不合格,如有条件可以增大测试次数。
七)拨号及短信干扰测试
测试原因:在DTU登录或在线运行过程中,可能会收到一些不明短信或电话呼叫, DTU应能保证这些情况不影响其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将DTU上电,然后等待10秒左右,开始向DTU发送2条短信,以及2次呼叫,DTU应能正确的连接上数据中心。 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再向DTU发送2条短信,以及2次呼叫,观察5分钟,看DTU是否能维持链路,然后双向发送10个数据包,看是否能正常收发。
八)看门狗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 如果一个DTU,即使前面的测试项都通过了,但是如果它的内部看门狗没做好,那也是有隐患的,在现场长时间连续运行,很可能还会出问题。
测试方法:看门狗的测试方法有多种,一般在内部CPU的数据总线或地址总线上,瞬间短路几个管脚,让其程序跑飞,或者RAM数据错乱,也可利用外部强干扰源进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有良好看门狗机制的产品,其CPU能够在20秒内复位,如果不能复位则不合格,重复多次测试该项,DTU必须能100%复位。
这项功能要求测试人员对DTU主板比较熟悉,而且不一定方便操作,所以设为选测项。但如有测试操作条件的,建议进行该项测试。
九)去卡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如果 DTU应用现场恶劣,如振动或有腐蚀性气体,则可能造成SIM卡短时接触不良,DTU应能自动恢复,我们用临时取卡来模拟这种情况。
测试方法:在DTU连接数据中心时,去掉卡3秒钟左右再插上,看 DTU是否会掉线及正常收发数据,去掉卡60秒钟左右再插上,看 DTU是否会掉线。如果临时取卡再上卡后,DTU再也无法自动连接中心的,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现场有振动或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十)电源波动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如果DTU应用现场采用电池或太阳能供电,有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电源波动,DTU应能适应这种电源波动。
测试方法:以12V电池为例,电压波动范围可能在5伏到14伏之间波动,所以我们在 DTU连接数据中心时,将外部电源从3伏到16伏进行缓慢的升降,模拟电池的充放电情形,这项测试 DTU出现复位是正常的,我们主要看 DTU是否会出现再也无法连接数据中心的情况。如果经过供电电源波动后,DTU再也无法自动连接中心的,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现场为电池供电的环境。
十一)欠费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在DTU常年运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因SIM卡欠费,导致无法使用 业务,从而通信连接中断的情况,在进行充值后, DTU应自动恢复与中心的连接。
测试方法:找一张欠费的SIM卡插入 DTU,等待10分钟,由于欠费,DTU是无法登录数据中心的,这时用手机拨打该号码,提示为已停机或已限制呼入,这时给SIM卡充值,然后用手机拨打该号码,提示为对方振铃或彩铃,就表示该卡已经充值成功,GSM业务已经恢复,等待10分钟左右,看DTU是否能自动连接到数据中心,如果DTU始终无法自行连接数据中心,并且必须要人工复位一次才能恢复连接到数据中心,则视为不合格。
补充一条,如果该DTU支持电话呼叫或发短信来进行复位,并经过测试方法有效,则应视为合格。
十二)域名解析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有的应用系统,使用了域名来代替固定IP地址,这会增加一个域名解析的环节,由于域名解析服务存在临时失效的情况,因此在使用域名解析时,需要加测这个项目。
测试方法:
1)域名失效模拟,将动态域名失效,或者静态域名设置指向为一个无效地址,将DTU设置为通过域名寻找数据中心,上电后DTU将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这时,恢复域名的指向,然后观察DTU是否
能自动连接到数据中心,恢复时间越短越好,如果DTU始终无法自动连接数据中心,则为不合格。
2)将设置好域名的 DTU,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进行去天线测试(参见第五项),看是否通过测试,未通过测试的为该项不合格。
3)将设置好域名的 DTU,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进行数据中心关闭后恢复测试(参见第二项),看是否通过测试,未通过测试的为该项不合格。
如果域名解析测试不合格,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使用域名解析数据中心IP地址的系统中。
其他测试项:
1)高低温测试,请参考电子产品通用测试方法。[2]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出现这个是不是bug了啊

AAAAAAAAA?

网友A:
AAAA是我用SIM908发的数据,是不应该出现下面的HTTP GET 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AA是我用SIM908发的数据,是不应该出现下面的HTTP GET 请求

哦,楼主的软件我还没试过,
我用自己的模块没有出现这个

网友A:
lz 怎么开始强制下线了啊?? (难道是运营商把我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怎么开始强制下线了啊?? (难道是运营商把我踢了?)

不好意思,刚刚加了个扩展需要重启服务器,折腾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加了个扩展需要重启服务器,折腾了一下

正常了,把发送接收字节数加上(如果可以自动发送那就更完美了),要求有点多,还望lz见谅啊

网友(2015-07-23):
很好玩的  网页版 工具集

网友:
这个得赞,看起来不错

网友:
通信不稳定,连不上

网友(2015-10-27):
不错哦  适合用来学习学习。。。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2016-04-24):
不错,这样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2016-09-15):
一直想做个网页TCP服务器,不知楼主可否帮忙呢?

网友B:
不知为何在 CHROME 下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为何在 CHROME 下无法正常显示?

谢谢反馈

是因为CDN欠费了,现在已经禁用CDN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刚试了下TCP服务器不错,问下了LZ那个服务器的IP是固定的吗,想用这个服务器做手机和GPRS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网上下载的一个TCP客户端不支持域名,只能ping地址,还有好像连到这个服务器后数据是共享的,跟群聊天一样,是不是需要自己定义数据格式,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新手,不好意思啊

网友(2017-05-24):
谢谢楼主,刚好用上了

网友C:
websocket实现的吧?

网友D:
LZ是自己做了个网站么?网页用什么工具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自己做了个网站么?网页用什么工具开发的?

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bsocket实现的吧?

TCPSERVER +WEBSOCKE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开发的

PHP是最好的语言?

网友(2017-12-25):
确实好用! 10年前由这个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帖一个网上看到的不错的DTU测试流程:

一)在线空闲测试

您这测试流程不错,学习了。

网友E(2018-03-01):
你好,你的网页很好用,就是有一个问题,别人发的数据也回给我的芯片上了,这个能不能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网页很好用,就是有一个问题,别人发的数据也回给我的芯片上了,这个能不能搞一下? ...

这个没办法的, 每个人的协议都不一样。 除非我制作一个协议每个人都按这个协议发。但这样就不方便使用了。

我只能开多几个端口,这样就会减少这种情况。  微信小程序版的已经调通还没空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办法的, 每个人的协议都不一样。 除非我制作一个协议每个人都按这个协议发。但这样就不方便使用了 ...

谢谢!明白了,你是要返回数据给大家看的,可以多开几个端口,这样也不错的.其实全部不返回数据也可以,只显示网页上的数据就可以.

网友(2018-04-08):
留个脚印,现在GPRS模块用得还多吗,都是用3G还是4G,或者2G的呢?

网友(2018-07-06):
网页可以发送AT指令及推荐的DTU测试流程,MARK

网友(2019-02-20):
用了这么久,原来就是您开发的。顺便问问今天通信猫怎么无法接收客户端的数据呢?可以连接上,但是我这边客户端发送数据,网页上没有显示

网友:
关注,mark,通信猫,在线调试GPRS

网友(2019-08-19):
你的app怎么没地方下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