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6x及以上版本与ADS1.2同装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5-06-11):
最近把电脑上一直使用的Keil(4.22)升级到4.74版本,升级后发现原来的项目不编译不通过了。主要有以下报错。见图1,图2。
网上搜索了以上,大部分的说法都是keil与ADS1.2有冲突。解决的办法也很多,例如:
1、添加环境变量名ARMCC5LIB, 变量值:D:\Keil\ARM\ARMCC\lib。
2、直接删除ADS的。
3、删除ADS1.2的环境变量,共有5个。可以到我的电脑——》属性——》高级 里边查看。
ARMCONF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
ARMDLL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
ARMHOME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
ARMLIB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B
ARMINC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以上三种方法的第二种我就不考虑了,因为ADS我还是要用的。就试了下1,3 的方法。第一种在我的电脑上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二种环境变量全删了之后,ADS直接就不能用了。这不跟卸载ADS是一样嘛。无奈只能自己想办法,经过一番尝试,发现只要删除以下2个环境变量:
ARMLIB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B
ARMINC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就可以了。试了一下,ADS的项目编译没有问题,Keil的项目也没有问题,完美解决啊!

网友:
ADS是哪年的事了啊,我是不是穿越了?

网友A:
ads的项目改造到mdk的话 难度怎么样  分散加载文件和汇编文件比较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的项目改造到mdk的话 难度怎么样  分散加载文件和汇编文件比较麻烦吗?

不麻烦的,基本都不用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