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easycap采集到的图像是隔行扫描 ,怎么解

楼主(2015-06-11):
请问各位, easycap采集到的图像是隔行扫描 ,然后用c#编写上位机采集图像,采集到的一直是隔行扫描的图像,动态情况下有明显的一行一行的条纹,请问大家有谁做过图像处理的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例程可以将隔行扫描转化为逐行扫描的图像吗

网友A:
隔场扫描必然会有动态锯齿,在解码驱动里稍微做做优化,保证奇场和偶场来自于同一帧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场扫描必然会有动态锯齿,在解码驱动里稍微做做优化,保证奇场和偶场来自于同一帧可以改善 ...

easycap的驱动官方已经提供了, 驱动不带图像解码优化,只能后期上位机上做文章了 。  现在就是找不到任何反交错的资料,所以求助群友帮助的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了,最好是买个稍微质量好点的采集卡

网友:
去掉奇场,只留偶场

网友:
不清楚,同想请教解决方法。友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