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01供电芯片使用MP1470够吗?

楼主(2015-06-11):
我想用MP1470产生4.0V的电压宫给MG301模块, 不知道够不. 我看MG301峰值电流2A, 模块还运行电压跌落到3.3V. 而MP1470手册上好像写着能够持续提供2A的电流. 用这个供电应该够吧?

网友A:
模块需要2000uF以上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需要2000uF以上滤波电容

必须?

网友B:
我以前用的是MP1482加一个100uf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是MP1482加一个100uf钽

哦, 大概知道了, 我画个样板试试.

网友:
够用,关键功力在PCB布局布线,一颗钽电容,1A的芯片都没问题。

网友(2016-03-18):
最好还是用大电流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