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10编译qt ui文件转换成h文件出错?

楼主(2015-06-11):
使用的是vc2010 qt4.8.3

经过长时间(4个小时左右)的编译和配置工作

眼看就ok了
关键时刻又出现几个错误

2>E:\AS3911_EMV_GUI_Sources\common\Tools\CustomRules\QT-VS2010.targets(68,5): error MSB3721: 命令“%QTDIR%\bin\uic.exe  designer\AMSTraceWindow\AMSTraceWindow.ui -o generated/include/ui_AMSTraceWindow.h"”已退出,返回代码为 1。

可能是uic.exe路径设置不对

百度说要改成绝对路径

如图所示
要修改路径
问题是这个地方是不能修改的

请大神指点

怎么可以修改这个路径

网友:
把右下角那个继承的钩钩去掉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是编译路径的问题

把path指向qt根目录
qtdir指向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