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无法读取,找不到内核

楼主(2015-06-11):
k60莫名其妙的烧掉了,换了一个芯片上去,上电以后发现芯片一点温升都没有,j-ink也无法读取内核。拿了一个重未焊过的板子,重新焊芯片,同样的是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芯片一点温升都没有好奇怪的

网友A:
换个jlink 试试,从前也遇到过

网友:
目测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jlink 试试,从前也遇到过

刚换了一个j-ink,前几次还可以都出来,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读不出来了

楼主:
供电我测了是3.3v,但j-ink只显示0.5v,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我测了是3.3v,但j-ink只显示0.5v,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

jlink不是有个VT类似的电压测量点,是这个0.5V么,把你的线确定连接牢固。

网友B:
建议先检测一下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检测一下硬件电路!!

现在j-ink读取正常,但是AIR编译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j-ink读取正常,但是AIR编译时候出现错误

有时候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嗯嗯,好的,问题解决了,下载线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