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硬件I2C速度达到约3.4M的MCU

楼主(2015-06-11):
如题,我想寻找一款硬件I2C速度越快越好的MCU,2.5M左右,最好能达到3.4M,而且还带DMA功能。
如有知情者,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试试NXP的芯片,但由于I2C协议的特殊性,DMA对其支持其实比较有限

网友:
用FPGA自己设计吧

网友:
或CPLD,什么I2C器件,要这速度啊,?

网友B:
NXP自家独创的速度++模式是1Mbps

网友:
I2C跑3Mbps要跑飞喽。不可靠。LZ不要想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目前FPGA自己翻转速度可以达到2.5M,相当稳定,从未出现异常。
但是FPGA不好添加功能,在线升级也比较麻烦。还有就是缺乏FPGA人才。所以想用MCU替代FPGA。

楼主:
目前用STM32F1硬件I2C可以把速度提到1.2M,但与FPGA相比差距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NXP的芯片,但由于I2C协议的特殊性,DMA对其支持其实比较有限

难得见得大神出来露个面,悄悄的问一句,书啥时候出呢,等着你的书买呢~~

网友: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高的速度啊

网友:
NXP有并口的I2C控制器,速度最高5M,但是只能发送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I2C呢?I2C标准的高速是1Mbps吧。

网友:
查了几个NXP的高端的ARM,I2C也只是支持到1MHz的Fast-mode Plus(Fm+)。更高速度的 UFm,有外置控制器,我没有找到有NXP的MCU内置UFm。

个人觉得,I2C这玩意儿,NXP也是出于专利到期而主动更新一下技术规格,没有诚意,也没有技术优势。真心不是做高速传输的协议。

网友D:
IIC标准就1M
要快当初做方案的时候怎么不选SPI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目前FPGA自己翻转速度可以达到2.5M,相当稳定,从未出现异常。
但是FPGA不好添加功能, ...

FPGA可以实现在线升级的,不要用它的配置芯片,直接把FPGA的程序放在你的MCU里面,每次上电都直接通过AS(貌似是这个)下载到FPGA。而且这样也省去了生产要单独烧FPGA程序的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得见得大神出来露个面,悄悄的问一句,书啥时候出呢,等着你的书买呢~~ ...

最迟下个月就会有Demo版本放出来。不要跑题。

网友:
I2C 用的OC(OD)门属于强下拉,弱上拉驱动,跑这么高的速度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IC标准就1M
要快当初做方案的时候怎么不选SPI呢

新的标准最高好像是4.3M吧,老的是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C标准就1M
要快当初做方案的时候怎么不选SPI呢

我是做测试工具的,我们的产品是IC,接口是I2C的。
速度越快对我们来说成本越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做测试工具的,我们的产品是IC,接口是I2C的。
速度越快对我们来说成本越低。 ...

那你这个属于特殊要求了,还是拿FPGA做好做
把底层接口用FPGA做加速,配一个MCU做通讯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单片机io的反转速率都能达到十几m了,然后直接一个单片机软件模拟iic速率不能高一点?是因为不可靠还是因为软件开销太大,还是因为其他的不去这么做?

网友:
前几天刚刚看过,,新华龙 ——》小蜜蜂,, IIC  3.4MHZ,,当时还觉得奇怪,这么快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迟下个月就会有Demo版本放出来。不要跑题。

赶紧出吧,等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单片机io的反转速率都能达到十几m了,然后直接一个单片机软件模拟iic速率不能高一点 ...

I2C模拟能高一点,但我希望在I2C读取大数据的时候能做其他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属于特殊要求了,还是拿FPGA做好做
把底层接口用FPGA做加速,配一个MCU做通讯是比较好的方案。

请教:希望FPGA读下一帧数据的时候,MCU处理上一帧数据。这样的话,FPGA与ARM之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案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希望FPGA读下一帧数据的时候,MCU处理上一帧数据。这样的话,FPGA与ARM之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案合 ...

SPI比较好适合板上芯片间通信,速度快 ST的MCU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用DMA操作SPI的,占用很少CPU的时间。
FPGA程序只做一个接口转换 SPI-->IIC,这样一方面FPGA代码很简单,几周就可以做好,另外一方面你以后需要功能升级只需要改MCU代码,未来新功能的开发也很容易。
可以论坛私信我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热闹啊!板凳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F:
用一个低价的单片机,模拟iic,然后转成并口或spi给你的主mcu
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用fpga实现的功能,这速度单片机也能做得到

网友:
xmos的MCU可以做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低价的单片机,模拟iic,然后转成并口或spi给你的主mcu
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用fpga实现的功能,这速度 ...

M3的GPIO拉低拉高都不容易做到3.4M.。。。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3的GPIO拉低拉高都不容易做到3.4M.。。。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C%E9%80%9F%E5%BA%A6

加上一些运算,可能跑不到18M,但也不会低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2129&highlight=stm32%2B%E7%BF%BB%E8%BD%AC%E9 ...

当年试过M3的LPC1768,只能2~3M,好像直接写寄存器也试过,效果不理想。。。

网友:
I2C输出高电平依靠上拉电阻,器件和PCB的分布电容客观存在,信号的上升时间就受限,很难达到楼主要求都是速度

网友:
I2C 要这么快的速度 ,具体是用这个那个方面?

楼主(2015-07-21):
引用 网友B:
NXP自家独创的速度++模式是1Mbps

我买了个LCP54102的开发板来做评估,发现I2C速度根本达不到1MHZ,而且波形很丑,请指点一下,谢谢。
详细描述如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27865&extra=

网友H:
我们现在在用的处理器高速I2C的速度可以到2.5MHz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现在在用的处理器高速I2C的速度可以到2.5MHz这样。

请问是什么处理器?硬件I2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处理器?硬件I2C吗?

三星的高端ARM。当然是硬件I2C,GPIO-BITBANG的怎么上这种速度。

网友(2015-08-22):
长知识了,第一次知道

网友:
说的HS I2C,请软件模拟。。。不过似乎对IO口硬件是有要求的,不是纯翻转可行的。

网友I(2017-02-04):
Atmel G55的High Speed TWI可以达到3.4M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I:
Atmel G55的High Speed TWI可以达到3.4M

好像买不到,有别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