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O口

楼主(2015-06-11):
最近才开始用 msp430单片机 为什么IO口在配置之前要先设置为输入模式再进行配置呢

网友:
上电后默认就是输入吧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
一般的IO启动后就是输入。可以看看POR和PUC后寄存器状态。

网友:
没有规定要配置为输入模式再设置。

网友:
标题不合格,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