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往一个方向偏怎么解决?

楼主(2015-06-12):
请问飞机往一个方向偏怎么解决?我没有方向电位器,给的目标角度为0,请问什么原因(没有方向电位器,只有油门电位器,所有不是电位器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关键是什么飞机,这个关键没有说,解答让人很为难。
LZ,怎么晚还在打飞机?

网友:
查查各种机械物理效应因素。比如陀螺效应之类的。

网友:
翅膀偏重。

网友:
飞 行 员 想去看世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飞机,这个关键没有说,解答让人很为难。
LZ,怎么晚还在打飞机? ...

我自己做的小四轴,还没装控制方向的电位器,装了个油门电位器,经常偏一个方向

网友:
机架不对称吧,可能是一边沉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副翼控制中点偏了.

网友:
机翼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