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有几百只接近开关的东西?

楼主(2015-06-12):
朋友前几天问了一下,说搞个啥设备,好像是喂兔子的?
说是要有几百只的接近开关,这怎么搞啊,还有几百个对应的输出吧应该。布线,还有IO怎么搞?
请教有没有知道做过这种东西的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模块化管理就行了。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上位机或中控的管理。

网友:
做一批开关量板。

网友:
接近开关就是干接点吧?几百只是一套系统的?我的思路是:先所有开关量转成高低电平,级联4-16线译码器: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16->4-单片机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网友:
可以一个CPU管理几个开关量做成一个模块
模块再通过总线比如485全部并联,这样就只要电源+2根485线了。
再汇总到主CPU即可。不过协议要搞好

网友:
485软件困难复杂了,上CAN吧,复杂就是电源了

网友:
用译码器吧,简单粗暴。

网友:
“接近开关”啥型号???别高速偶就是一只最便宜的  行程开关 ?

网友A:
上PLC吧,一套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PLC吧,一套的话

几百个开关量用PLC???钱多没地方花??

网友:
485 或can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MBUS

两根线带供电和通信,不区分线路极性

通信使用主机轮询,逐个激活,耗电少不会对供电总线造成过载

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点好的太过分了????????

布线使用那种刺入式的接头和电线

网友:
模块化,总线控制。
一个模块控制十几路,所有模块挂到CAN总线上。
这样以后维护成本也低,还可以做到冗余设计

网友:
最好用CAN,弄几个模块,

网友:
看了13L的MBUS  ,才发现这才是简易布线的王道啊。扩展版C-MBUS能承受更大的功率。

网友C:
一只兔子需要这么复杂么,应该是兔子养殖场吧。

网友:
可以考虑分布式控制方法,来完成多点控制问题。

网友:
所有开关输出点接一个电阻到AD算电流

网友:
看了一下MBus,低速比POE成本要低多了

网友:
用继电器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这个狗简单,够便宜!

缺点就是配线太麻烦

网友:
貌似这种喂食器都机械的,用什么接近开关啊

网友:
用485,接口用Modbus协议,主机轮寻从机IO状态,很快搞定。

网友:
方向錯了吧? 用影像識別來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US

两根线带供电和通信,不区分线路极性

MBUS是什么东东?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只兔子需要这么复杂么,应该是兔子养殖场吧。

他就是养很多兔子的,对机械也比较精通,电气不行,想做成全自动的,目前只有想法,无具体方案

网友:
MBUS 是个带供电的总线设计,广泛用于电表上面,施工极其方便,高鲁棒性能,不能再低的成本,一大波设备供应商,资料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 ... mit=yes&kw=mbus

网友:
给几百个接近开关分配地址
然后分时去读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