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VR如何通过CPLD扩展IO及如何控制?

楼主(2015-06-12):
如题,本人目前在看公司的一款老产品,ATMEG128,外扩一片RAM,CPLD扩展IO口,现在底层扩展IO这块的操作看不懂,以按键为例,程序上是定义了两个外部SRAM的地址,直接在地址上赋值数据操作IO,以及接收IO的值,但是我程序在线调试的时候,当操作IO给内存写数据时,相应内存地址的值并没有变化,搞不懂,求懂的大神及前辈们指点一二,先谢谢啦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没有CPLD的代码
只靠这点代码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没有CPLD的代码
只靠这点代码不好分析

必须要参考CPLD部分吗,那块不懂,没用过,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大概的思路,现在这块有点找到不门的感觉,谢谢了

网友B:
按鍵只是Map到SRAM的地址, 但它並不是真的SRAM, CPLD也不會設計成有Write這地址的能力, 沒意義.

网友C:
明显是只能读不能写的啊,你写按键是什么意思?按键的数据是由人按下决定的,不是程序写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只能读不能写的啊,你写按键是什么意思?按键的数据是由人按下决定的,不是程序写进去的 ...

矩阵按键。。。需要操作行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只是Map到SRAM的地址, 但它並不是真的SRAM, CPLD也不會設計成有Write這地址的能力, 沒意義. ...

不是很懂,能不能说详细些,“按键MAP到SRAM的地址,但不是真的SRAM”具体指什么,MAP到SRAM地址后,然后又怎么控制IO口呢,我的意思是这个地址并不是对应寄存器的地址,怎么跟需要控制的扩展的IO口相关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矩阵按键。。。需要操作行线的

行线是谁操作?万一写cpld的人想自己操作行线呢?或者写是给行线,读是读列线?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矩阵按键。。。需要操作行线的

最常规的做法,那个输出口是行线,只能写,输入口是列线,只能读。
不过如果写cpld的人想搞怪,想怎么操作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常规的做法,那个输出口是行线,只能写,输入口是列线,只能读。
不过如果写cpld的人想搞怪,想怎么操 ...

好吧,我再仔细看看,谢啦

网友:
9樓說的對. 所以你在线调试的时候,当操作IO给内存写数据时,相应内存地址的值并没有变化, 那是因為CPLD沒有讀回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