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Rated Voltage 为AC220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12):
无刷电机 Rated Voltage 为AC220V,是什么意思?

之前一直做的直流有刷电机的风筒,没有无刷马达的经验,最近客户做一个无刷马达的方案,给出的马达资料只有以下这些,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头疼。

客户的要求只有一句话: 风筒电机要求有两种电压,一种是110V,一种是220V,电机的工作空载转速是23000RPM。

网友:
内罝驱动板?

网友:
无刷电机肯定是需要控制器的,不管内置还是外置。
这个 Rated Voltage是指控制器的额定输入电压220V
另外注意 这里要求是无传感器控制,选择控制器时候要注意。

网友:

额定电压   AC220V
最小操作电压 AC150V
最大操作电压 AC250V
合起来你应当能够理解。

客户的要求只有一句话: 风筒电机要求有两种电压,一种是110V,一种是220V,电机的工作空载转速是23000RPM。

是客户要求设备适应在两种规格电源下工作吧。
询问客户即可弄清楚的。

网友:
应该是额定电压

网友:
EC motor  AC-DC-无刷马达

网友A:
现在风筒都用到无刷电机这么高级了么?
按道理110V的无刷电机也是可以在220V工作的,只要控制器减小占空比就行了,无需整两个规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风筒都用到无刷电机这么高级了么?
按道理110V的无刷电机也是可以在220V工作的,只要控制器减小占空比 ...

说实话客户对技术方面还真不一定知道那么清楚,一知半解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