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5-06-12):
我的一个程序中,单片机控制空气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数据,并定时每1秒钟通过串口自动传给上位机,但是只要上位机发送一个数据或者一条指令,单片机就没有数据返回了,单片机程序没有开串口中断

//初始化
void INIT_Time0(void)
{
          PCON = 0X80;         //波特率为9600  倍频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
        TMOD = 0x21;    //定时器T1 模式2产生波特率  T0为计数器
        TH1 = 256-(11059200*2/12/32)/9600;
        TL1 = TH1;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工作

        TH0 = (65535-5000)/256;
        TL0 = (65535-5000)%256;
        TR0 = 1;  //开启定时器T0
        ET0 = 1;        //允许T0定时器中断

//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Tx_Buf(uchar *STBUF ,uchar buf_num)
{
  uchar i;
        ES=0;
        for(i=0;i<buf_num;i++) //发送数据
        {
                SBUF= *(STBUF+i);
                while(!TI);
                TI=0;
        }
        ES=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HT_dat aa; //定义土壤温湿度测量处理结构体

        uint data_int = 0;        //CO2用到的变量

        INIT_Time0();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WDTInit();
        P1 = 0;

        while(1)
        {
                WDT();
                if(Flag_Time1 >= 200)
                {
                        Flag_Time1 = 0;
                        测量数据..................................
                        Tx_Buf(TxBuf,19);
                }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5-5000)/256;
        TL0 = (65535-5000)%256;

        Flag_Time1++;
}

网友A:
你的晶振用的是多少兆的呢

网友:
你的串口中断函数里有开中断(ES = 1)

网友:
楼上看的好仔细,楼主,建议你贴代码的形式。

网友:
LZ先改好标题吧,小心ID不保

网友: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Tx_Buf(uchar *STBUF ,uchar buf_num)
{
  uchar i;
        ES=0;
        for(i=0;i<buf_num;i++) //发送数据
        {
                SBUF= *(STBUF+i);
                while(!TI);
                TI=0;
        }
        ES=1;
}

网友B:
ES  = 1     开串口中断

网友C:
串口中断没开  不知道你的晶振  所以不知道你的波特率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中断没开  不知道你的晶振  所以不知道你的波特率对不对

晶振是11.059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  = 1     开串口中断

已经注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用的是多少兆的呢

晶振是11.0592M

网友:
死在单片机串口接收,但没看到串口接收程序。

网友:
是在串口发送程序里面。请仔细检查!

网友:
这种问题  就不要回复了,看标题  就……

网友:
既然进来了就测试一下头像正常没有

网友(2015-07-29):
单片机发送上位机的数据与上位机发送单片机的数据撞车,导致单片机串口接收死机!!!!!!

网友:
彻底关闭串口中断就不会了。ES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