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显示二维码可以实现嘛?

楼主(2015-06-13):
12864液晶屏显示动态二维码,有人做过没有,效果如何?就是根据按键提示,显示不同的二维码。

网友A:
做过 显示图案   显示动画,啥的 。  但是不知道 你的二维码 12864液晶 显示 手机能否扫描到,这个需要你自己测试。

把每个图片用 专门的取模软件    取模数组放到FLASH    然后单片机检测按键  调用对应数组   LCD显示出来      手机扫描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 显示图案   显示动画,啥的 。  但是不知道 你的二维码 12864液晶 显示 手机能否扫描到,这个需要你自 ...

静态二维码是可以显示的,和你说的一样,图片提取生成。。如果我要生成动态二维码,比如输入“123”,生成123的二维码,根据输入信息的不同,生成对应的二维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二维码是可以显示的,和你说的一样,图片提取生成。。如果我要生成动态二维码,比如输入“123”,生 ...

那你的意思不是 显示二维码。  而是 产生二维码的算法  然后生成一个数组  。

根据输入信息   生成二维码    这个不是很了解。你要去查看二维码是怎么生成 之类的文档了。

网友:
应该可以最好是用黑白的屏

网友:
生成和显示方向都没搞清楚
楼主说可以显示,你扫描成功了?
我试过是可以,但还是有点技巧哦

网友:
生成和显示都没有问题,就是显示出来要能被识别才行

网友:
可以做的,没有问题,我做过

网友:
等会给你来张图,有图有真相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果然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真的可以实现呀,二维码算法怎么处理的,能不能给些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二维码是单片机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z这个漂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TFT的可以高对比度,价格实惠

网友:
建议采用TFT的,我们客户已经采用方案设计,POS收银机这样的设备,效果不错

楼主:
已经实现 结贴

网友:
LZ分享下使用单片机生成二维码的算法呗

网友(2016-01-22):
二维码显示的算法能否共享楼主,我也想看看怎么显示的

网友:
果然可以扫。要知道二维码算法才行。

网友C:
可以,我们用的OLED12864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们用的OLED12864也是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2016-06-01):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取模是个关键,感觉不好取,bmP二维码图不好弄,求坛友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取模是个关键,感觉不好取,bmP二维码图不好弄,求坛友分享经验

这个不是取模的,用算法生成的。二维码生成算法网上有很多开源的,移植到单片机里就行了。如果嫌单片机算法麻烦或者单片机性能不够用,用上位机生成二维码,将图片转化为最小的位图发送,一个字节可以表示8个点,也可以实现,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网友:
我是这么搞的:
http://www.a-diy.cn/qrapi/
在服务器上计算出二维码的点阵,放在字符串中,然后单片机显示点阵即可,比较中庸; 在实际使用中,比如价格,可以预先生成好,放在spi flash中,倒时查表获取点阵

网友:
单片机上编码也很快(10楼这么大的二维码,F4不要2ms)

楼主:
网上有很多二维码的算法,直接移植就可以了。。不是靠取摸的

网友:
这个不错,支持。我希望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取模的,用算法生成的。二维码生成算法网上有很多开源的,移植到单片机里就行了。如果嫌单片机算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6-11-30):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二维码的算法,直接移植就可以了。。不是靠取摸的

请问你是移植哪个算法?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算法能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
可以共享一下实现思路吗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得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B:
真像来了,绝对正宗的12864!

支付宝可以,微信链接过期了!

网友E:
贴图取模好实现,动态QR算法就估计有点难度了,需要的内存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图取模好实现,动态QR算法就估计有点难度了,需要的内存也大

Qrcode好像增强的51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