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百度卫士怎么彻底删除啊?

楼主(2015-06-13):
刚在画着板子,突然间电脑黑屏,后又重启,开机启动时出现百度卫士的自动安装画面。
心中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我画了半上午的板子还没保存呢!
我真想问候李彦宏八倍祖宗,重启之前好歹通知一下吧!
之前下载一个软件不小心点错了地方安装上了,得了,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重启之后安装的是一个游戏。
我卸载过好几次了,总是不彻底,卸载完成后搜索CDEF盘把有baidu关键字的文件、文件夹全部用unlocker删除。
清静了几天,今天又来了!崩溃至极,之前的那个游戏估计也跟百度是一个窝里的狐狸精。

网友:
别吓折腾了,早格式化早省心,之后重装系统吧。

楼主:
其他都好说,就怕冷不丁的来个重启。

楼主:
之前自以为只要卸载之后,将有“baidu”关键字的文件文件夹全部删除,就什么也不怕了,现在看来too young too simple。

网友:
可以以毒攻毒,用周流氓的软件强力卸载+强力删除

网友:
找安装文件夹,找uninstall文件

网友A:
工作专用机器的话换Linux系统吧,一劳永逸,什么李流氓 周流氓  X流氓都是浮云了。真没必要把宝贵的资源都浪费在这些所谓的杀毒软件上。这些杀毒软件厂家一边更新杀毒软件,一边又暗地里雇人写病毒,白白耗费用户的电脑资源。

网友:
我有时候也自动装瑞星,求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专用机器的话换Linux系统吧,一劳永逸,什么李流氓 周流氓  X流氓都是浮云了。真没必要把宝贵的资源都 ...

你说的我都懂,但LINUX没我们电工常用的软件呀

网友:
突然黑屏重启这就不知道怎么破, 但是想要废了自动安装就是几条命令的事情。把文件它们文件夹设置为禁止访问就行了。让它装不进

废了QQ管家自动安装
安全有效的防止了QQ管家自动安装...
把下面的源码复制到记事本,另存为后缀为.bat的文件,运行即可!其中C:\Program Files\Tencent\QQPCMgr可替换成其他路径。
@echo off
md "C:\Program Files\Tencent\QQPCMgr"
echo Y|cacls "C:\Program Files\Tencent\QQPCMgr" /T /G SYSTEM:R

md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QQPCMgr"
echo Y|cacls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QQPCMgr" /T /G SYSTEM:R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试一下大家的方法,实在不行就格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都懂,但LINUX没我们电工常用的软件呀

常用的EDA软件如Cadence的SPB 、 MentorGraphics的Expedition等的都有Linux版本的,在Linux的画个板子,调个程序之类的完全不成问题的。实在找不到替代的话,就直接上wine来模拟运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专用机器的话换Linux系统吧,一劳永逸,什么李流氓 周流氓  X流氓都是浮云了。真没必要把宝贵的资源都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前电脑安装那些杀毒软件总有病毒和不稳定的时候。裸奔之后,世界安静。

网友:
我的工作机器从不连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EDA软件如Cadence的SPB 、 MentorGraphics的Expedition等的都有Linux版本的,在Linux的画个板子, ...

主流单片机基本上都有开发工具的,没事。AVR STM32 STM8 51都有原生工具~

网友:
所谓的“卫士”大部分都是流氓软件,

网友:
放弃国内杀软吧  eset 目前使用状态良好

网友:
这个年代就是比谁更流氓的年代

网友:
要安静就用LINUX之类的系统,不行就流氓对流氓吧

网友:
我遇到过,启动项和计划任务这两处清理一下就行了.要不然有定时任务,冷不丁又会出来.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一下情况,照6楼所说,清理注册表所有“baidu”“bai du”字样,到现在没出现问题,已经20天了。

网友(2015-07-16):
win7好像安装升级都会让用户确认的啊?

网友:
尽量远离国产软件...远离百度搜索

很多坑防不住的...

杀毒/防火墙,avg/小红伞应该都还行...

网友:
推荐Total Uninstall

网友:
如果用AD画的图,应该有备份的,我之前的原理图文件损坏了就是这么找回来的,具体怎么操作忘了你网上搜搜
或者装个影子卫士,平常重要工作时候打开影子卫士,什么安装啊、删除啊、卸载啊,一重启,全都是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