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好点的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5-06-13):
前后双录,带倒车可视,视角尽可能广,不漏秒存储,画质至少是1080P的。价格最好500以内。

网友:
记得 坛主 推荐过多次,,, papa狗。。。。

网友:
500,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你这要求太高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不过是不同品牌

网友A:
还有360全景,这玩意淘宝上宣传的挺牛,如果是真实的完全可以取代行车记录仪啊,还可以实时鸟瞰整个车身周边

不知谁用过

网友:
现在联咏方案的NT96655和NT96660都可以做到前后同时录。
现在很多也在准备用全志的方案做的,但夜视效果没有联咏的做的好。
联咏的套片在50左右,前面的摄像头都可以做到1080P,后面摄像头有的是直接利用倒车摄像头来做的。但这个对摄像头要求会比较高,因为需要录像,所以会要一直工作,但倒车的话每天也只是用上几次,所以这种做后录的话就需要质量好点的才行了。
很多小厂都直接用这些方案上了
再要注意的是镜头,好点的都是6玻模组,差的就可能是塑料片片了。
好的不会干扰GPS导航,差点的一开记录仪,导航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好的插点烟器的车充线不会干扰FM,差点的车充线会干扰FM。

所以我一直相信,一份价一份货。所以楼主在选购的时候不要只关注价格。
一个不赚钱的产品,它是没有后续动力支撑研发的。

网友:
这玩艺清晰度是次要,首要的是稳定。

网友:
莫大的360记录仪如何呀?没看到你的评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2个papago 520,前一个,后一个就行。

我就是这样使用的。

装在后面的如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360全景,这玩意淘宝上宣传的挺牛,如果是真实的完全可以取代行车记录仪啊,还可以实时鸟瞰整个车身周 ...

视角及清晰度决定了全景并不能全部代替dvr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B:
买2个papago 520,前一个,后一个就行。

我就是这样使用的。

后面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屏装在哪里?也是前挡风玻璃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