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咪头驱动电路有个电阻看不懂,麻烦帮看一下

楼主(2015-06-13):
电路如图,我感觉是共射级放大电路,但是300K的电阻R10是干什么的呢?
求大虾解释!

网友:
反馈偏置。
稳定直流工作点和交流放大倍数,连同R15的反馈作用,以缓解不同三极管的特性差异可能造成的影响。

网友:
设定静态工作点,让三极管处在放大区,要不0.7V以下的信号没反应

网友:
大学物理著名的考点

这个电路包含几种反馈模式()

R10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

网友:
基本三極管放大電路 - Self biasing

网友:
1、R10是Q1的静态偏置电阻
2、R10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元件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19-12-05):
mark共射级放大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