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用过新唐的单片机,N79E815

楼主(2015-06-13):
怎么读两块芯片的ID是一样的呢,难道这个ID不是UID?

网友:
你说对了

网友:
用过,没读过

楼主:
那就糟了,我刚开始还想把它用于无线通信中遥控器省份识别呢,现在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新塘的M0单片机除了UID还有一个对应IC型号的ID,你说的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糟了,我刚开始还想把它用于无线通信中遥控器省份识别呢,现在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

在内部开辟一个数据区,串口下载ID进去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用过新塘

网友(2015-07-15):
引用 楼主:
那就糟了,我刚开始还想把它用于无线通信中遥控器省份识别呢,现在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

烧录器上可以选滚动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