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buck电路里面的电感和电容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5-06-13):
我现在做太阳能充电器,太阳能板给出40V电压,经过我的BUCK电路之后把PWM给到最大 输出的电压只有6V左右电流有1.6A左右    我在电路里面用的电感是6.8mH的,电容加了好几个,电容多了影响大不大。
怎么样才能是电流下降 电压上去,我的输出电压是要20V到36V之间

楼主:
有哪位大神 也做过太阳能充电器的  传授下经验

楼主:
第一次发悬赏啊   有人吗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得到的光照强度够吗?

网友B:
MPPT算法,调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得到的光照强度够吗?

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占空比给到最大才23V左右。。。。。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T算法,调占空比

但是buck电路就出问题了

网友C:
mppt算法弄成1V/S  追到你想要的值 调占空比 是你环路没控制好 那个环控制哪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pt算法弄成1V/S  追到你想要的值 调占空比 是你环路没控制好 那个环控制哪个环 ...

貌似我没说明白,其实现在是我把占空比从100加到10000,步长为100,现在11点测试的电压最大都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pt算法弄成1V/S  追到你想要的值 调占空比 是你环路没控制好 那个环控制哪个环 ...

算法类似扰动观测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没说明白,其实现在是我把占空比从100加到10000,步长为100,现在11点测试的电压最大都不是很大 ...

那是因为你载重了 所以电压掉的很厉害 尝试减小占空比 从最小值来试  注意输入也加一个电容(20uF) 以免PV波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载重了 所以电压掉的很厉害 尝试减小占空比 从最小值来试  注意输入也加一个电容(20uF) 以免 ...

我加了个470uF的电容啊      哦   那Buck 的电感和电容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C:
电感根据你的频率 能接受的纹波电流大小 输入输出电压 有关 从你描述中0.2mH 应该够了 输出电容470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根据你的频率 能接受的纹波电流大小 输入输出电压 有关 从你描述中0.2mH 应该够了 输出电容470足够 ...

我用的1mH电感的时候会发热 现在用6.8mH会有噪音  耳朵都能听到,电流大了也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根据你的频率 能接受的纹波电流大小 输入输出电压 有关 从你描述中0.2mH 应该够了 输出电容470足够 ...

电感太大会不会对电路不好

网友D:
其实你可先采用功率足够的确直流电源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可先采用功率足够的确直流电源试一试。

没有同样的时候   各种参数和数据都很对   功率最大就是占空比最大的时候,就是电压电流都到最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根据你的频率 能接受的纹波电流大小 输入输出电压 有关 从你描述中0.2mH 应该够了 输出电容470足够 ...

波形的周期是21微秒    那我的电感合适不

网友E:
貌似我之前公司的有80UH就可以做到200W左右的充电功率  加上mppt  效率在90以上,电路图是有,只不过不能给你,那款产品原公司在热销    透露一点给你,也许有用,你开关频率高就可以做到大功率,但实际有个限制,我们的在50K-100K频率      其他的就是软件算法了,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E:
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充电控制器,组件电压在20-30   经过变换可以得到40-70v之间的电压   80uh也可以做到200W开外,你说的组件有40V,你是想降压,好好研究下buck电路    电容不要太多,你的电压有点太低   你负载多大功率,你组件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我之前公司的有80UH就可以做到200W左右的充电功率  加上mppt  效率在90以上,电路图是有,只不过不能给 ...

今天去市场买只买到30uH 的  安你这么说的话电感大的话 对电路影响不是很大  反而电感越大  功率可以更大,我现在设计的功率在50w左右,所以还是我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充电控制器,组件电压在20-30   经过变换可以得到40-70v之间的电压   80uh也可以做到200W ...

还是学生   课上讲buck就一笔带过  没说过电容电感的选择   结果现在悲剧了   你说的好像是boost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充电控制器,组件电压在20-30   经过变换可以得到40-70v之间的电压   80uh也可以做到200W ...

组件输出的开路电压是40V  2.28A的     负载带的是一个100W   5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我之前公司的有80UH就可以做到200W左右的充电功率  加上mppt  效率在90以上,电路图是有,只不过不能给 ...

你说的限制是电容滞后了电压变化还是电感?   板子是自己手焊的  不会有影响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组件输出的开路电压是40V  2.28A的     负载带的是一个100W   5欧姆的电阻

你把功率换小点,先从20w左右开始,调节好占空比,在慢慢加大功率,没5W或者10w作为一个阶梯,一点一点去试,有些过程省不了,当然你也会收获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限制是电容滞后了电压变化还是电感?   板子是自己手焊的  不会有影响了吧 ...

你加了多少Uf的电容
我们一般也就50-500uF左右滤波电容,当然根据实际功率会有所变动    现在使用106的独石电容3-5个并联   效果和电解差不多   但电解效果总体好点  但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功率换小点,先从20w左右开始,调节好占空比,在慢慢加大功率,没5W或者10w作为一个阶梯,一点一点去 ...

买的 负载都是50w的  都是电阻 只不过阻值不一样  有1、2 、5、6、10、50欧姆的  不知道怎么难呢过变成2w和10w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多少Uf的电容
我们一般也就50-500uF左右滤波电容,当然根据实际功率会有所变动    现在使用106的独 ...

2个50V47uf和一个470uf的    还有一个106串联一个4.7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多少Uf的电容
我们一般也就50-500uF左右滤波电容,当然根据实际功率会有所变动    现在使用106的独 ...

106 是贴片的

网友E:
20W用10、6、5的串联差不多

40W用10、2串联差不多欧的差不多

60W的用10或6、2、1的串联差不多

具体或有所变动,关键你要调节好占空比

你的电阻少就少测几个功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W用10、6、5的串联差不多

40W用10、2串联差不多欧的差不多

enen 恩恩 那我每天试试 吧  谢谢啊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W用10、6、5的串联差不多

40W用10、2串联差不多欧的差不多

占空比是100加到10000,步长是100,就是想看看 最大功率点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功率换小点,先从20w左右开始,调节好占空比,在慢慢加大功率,没5W或者10w作为一个阶梯,一点一点去 ...

谢谢啊  悬赏的 已经打过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悬赏的 已经打过去了

我也是菜鸟一个啊        你的速度真快,还在讨论你就把莫元打过来了,真是急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菜鸟一个啊        你的速度真快,还在讨论你就把莫元打过来了,真是急性子   ...

毕业设计快答辩了  工程量太大啊  就差这个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W用10、6、5的串联差不多

40W用10、2串联差不多欧的差不多

wo我怕到时候忘记这事 没把莫元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