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低通滤波器型号选取

楼主(2015-06-13):
LTC1562低通滤波设置的最低频率为10K,R2的最大电阻为1M,但因设计需要,要最低频率为50HZ左右。有这个参数的集成滤波器芯片吗?给出具体型号就最好了

网友A:
MAX291看一下怎样感觉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291看一下怎样感觉效果还不错

还有个时钟脚,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时钟脚,不好用啊

你需要提供一个时钟频率,这容易吧!用一个555定时器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