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这个凌阳单片机的,io口电平怎么改成5V的

楼主(2015-06-13):
现在io口高点平时3.27,怎么设置成5V,现在供电是5V,

网友:
spce61凌阳大学计划,没有实用价值,记得板上有LDO

网友:
上学的时候,也买过一块板子,那时候搞 凌阳大学计划, 不过我基本上就没用过。

网友:
跳线帽j5哪里

网友(2015-09-14):
这是个3.3v供电的单片机,IO口能承受5V,但是应该没法输出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