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kickstart上见到一个混动四轴,今天再找木有了

楼主(2015-06-13):
前几天在kickstart上见到一个新颖的设计,使用4个20cc的油机驱动四个桨,同时在油机轴上连接一个无刷电机,启动时候可以电打火,启动以后可以使用无刷电机进行发电,或者使用无刷电机进行能耗阻尼调速,或者电动辅助瞬时增速,可能会解决油机响应速度慢,转速不易调节的问题,可以避免螺距调节的复杂机构,设计真是非常巧妙,作者是几个以色列老家伙,做工极其精致

===========
找到了,kickstart应经完成了了back收集,项目名字叫  yeair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he-future-from-1399

网友A:
这家也是做混动的
http://www.leiphone.com/news/201506/Xp1kbTpOck7OQ3n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也是做混动的
http://www.leiphone.com/news/201506/Xp1kbTpOck7OQ3nx.html

就是这个,被你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被你找到了

感觉这个四轴很强大

楼主:
这个无人机设计简单,假货宝上面就能把零件凑齐,为以后DIY指出了一条大路

网友:
我记得这个能飞1小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无人机设计简单,假货宝上面就能把零件凑齐,为以后DIY指出了一条大路 ...

控制板才是王道吧。

网友:
不错,能飞1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才是王道吧。

我觉得对diy来说机械部分才是最难的,没加工条件

楼主:
对着视频分析,发动机是烧甲醇的,视频的尺度拿捏的很好,没有见到风门有没有动态调节机构,猜是没有的,联轴器是梅花联轴器
驱动器是三根线的,按照BLDC驱动器的基本结构分析,驱动器可以无缝切换成3相全波整流,所以电机可以在发电和助力模式下自由切换,不过充电部分需要额外设计
整个系统多数时间是工作在发电状态的,油烧完了还能用电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