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QuartusII 作BDF图时添加Symbol Tool无法拉开问题

楼主(2015-06-13):
       请教 关于QuartusII 作BDF图时添加Symbol Tool无法拉开问题
刚学做了一个3 TO 8 译码器,但在添加到BDF中没有完全显示完所有的脚位,中间有几个被省略了

中间这个

这个是网上下载的案例,是同一个Symbol Tool

这个显示完整

现在请教大家,这个如何做才能让最上面那个显示完整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1,在生成Symbol Toll 时只选择输出*.V,不直接输出*.BSF,直接输出BSF后去调用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2,打开刚才成生的*.V 在当前文件下选择  建立一个新的*.BSF.
3,调它这个BSF就可以了。

简单说就是不要用系统默认输出的BSF文件,再根据V文件重新手工选择建立一个BSF文件

如也遇到此问题的网友不仿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