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嘉立创做板子要发哪些文件,都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5-06-14):
没做过板子,问下情况!

这样的要传什么文件?

网友:
gerber 或者 PCB文件。但是楼主画的也太糟糕了吧,建议好好学学再送去打样

楼主:
没搞过这个,第一次搞。不知道有啥标准?

网友:
至少把布线先理理,

网友:
你找个客服问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布局布线简直不能忍

网友A:
额,惨不忍睹!  高级会员,多少也应该看过不少 人家的板子吧

网友B:
LZ,别打样了,买块洞洞板焊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别打样了,买块洞洞板焊分分钟搞定。

要搞50多块,洞洞板,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惨不忍睹!  高级会员,多少也应该看过不少 人家的板子吧

高级会员就是看看资料,没做过板子。

网友:
这线布的够呛

网友:
真的惨不忍睹阿!

网友C:
LZ,我顶你!发吧! 只要功能没问题,反正这种板子也临时性的。

网友:
这板,是有点惨。

网友:
楼主加油,谁都有第一次……

网友D:
为啥一堆绿色?

网友:
LZ这电工不靠谱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一堆绿色?

同问,咋全是绿色

网友:
2楼的朋友,已复。

网友:
实在不忍直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问,咋全是绿色

关键是这个绿色 布线好不好另说  绿色是drc错误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这个绿色 布线好不好另说  绿色是drc错误的标志

对呀,,,

网友:
楼主的走线真给板子省地方。

网友:
也许只是器件间隔和电气间隔没设好,实际间隔够了就行了。。

网友:
不如楼主上传原理图,让大家给评判一下怎么走线,反正就这么几个元件。
我刚回头看了一下自己刚开始画的板子,不比楼主的好

楼主:
我的电气走线间隔设置的是0.354,默认0.254mm。还有个问题如下,大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这个绿色 布线好不好另说  绿色是drc错误的标志

啥叫“DRC”错误,不懂呀!!!

网友G:
改回0.254mm,焊盘间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回0.254mm,焊盘间距不够。

我改一下看看

楼主:
还是一样。。

网友:
像元件重叠,任意拖走一个看看。有个元件没看到外面的点。

楼主:
专门让他重叠的,不同型号相同功能的集成块,如果一个缺货,买另一个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让他重叠的,不同型号相同功能的集成块,如果一个缺货,买另一个替换。 ...

实在太丑了,估计板厂都不愿意帮你出Gerber吧

网友H:
不知道大家怎么排布电阻电容的,有些开发板看上去特别立正,我画的时候都不怎么注意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DRC”错误,不懂呀!!!

你看你调整了下规则 绿色的就只剩下那个集成块了  再调整下规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家怎么排布电阻电容的,有些开发板看上去特别立正,我画的时候都不怎么注意这个、、、 ...

善于用元件对齐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的板子画得很吊。绿色是DRC错误,规则里要设置好。如果想强行无视,就把DRC关了

网友I:
把规则里头的丝印那几个取消掉就行了。看图就是因为丝印和丝印或过孔或焊盘太近了才变绿,取消掉规则就行
另:楼主这布线是自动布线的吧

楼主:
我用的是0805的电容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E:
丝印和焊盘的距离调下,在规则里面

网友:
反正不影响电路,距离直接改0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规则里头的丝印那几个取消掉就行了。看图就是因为丝印和丝印或过孔或焊盘太近了才变绿,取消掉规则就行

手动没法布线。最多用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印和焊盘的距离调下,在规则里面

这个选项在哪呀?

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哪呀?

这个吗?

你试下不就知道了,每个都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哪呀?

这个吗?

网友:
居然看完了,哈哈

楼主:
这个文件传上去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过孔参数好像自己动过,过孔比以前大了,过孔参数在哪调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LZ,我顶你!发吧! 只要功能没问题,反正这种板子也临时性的。

你的头像哪来的,怎么和我的这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头像哪来的,怎么和我的这么像

哈哈 你是哪来的呢?
我网上找的。但好像不是“脸萌”做的。

网友:
直接AD的PCB就行了

网友:
我想说我画的还不如LZ的,反正自己玩,功能没问题就行

网友(2015-08-16):
做板吧,功能没有问题可用,给自己看看实物,提高下一次的水平

网友:
一直直接发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