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buck电路对太阳能降压找不到最大功率点

楼主(2015-06-14):
我用的光伏组件是40V/2.28A的,理论上来说最大功率点在30V左右,但是我的是在工作电压36V的位置,而且是占空比给到最大值的时候
电路里用的是IRF4905,电感是1mH,电容用的是470uf和47uf 的滤波,负载用的是50w6、10、50欧盟的电阻作为负载,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   知道下,现在把全部的莫元都献上

楼主:
光伏组件是由4快开路电压20V,最大电流1.14A  最大功率时20W

网友A:
上专用芯片吧很多的

网友A:
你用纯阻性 负载 实验一下  你用mos 调压 有一个效率问题 而且 是不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专用芯片吧很多的

没见过 什么专用芯片   时间来不及了  不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纯阻性 负载 实验一下  你用mos 调压 有一个效率问题 而且 是不恒定的

现在采集回来的数据很稳定,  用的就是纯阻性负载

楼主:
我的问题自己找到了  有兴趣的大神们  来一起讨论下我的设计吧

网友B:
帅哥,有没听说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因为电池板有内阻,所以并不是占空比最大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哥,有没听说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因为电池板有内阻,所以并不是占空比最大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

在占空比为30%到40%可以测出占空比了    但是数据偶尔一个会有波动     现在4点测得 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哥,有没听说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因为电池板有内阻,所以并不是占空比最大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

你看看数据有没有是问题

网友A:
看不懂   ss 是电压? 你用什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ss 是电压? 你用什么测试的

SS是占空比  Fiup分别表示电流电压和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SS是占空比  Fiup分别表示电流电压和功率

我有个问题啊。如果使用输入7-50V的Buck降压芯片,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过流保护(过流电压就降下来了,带不动),那么原则上根本不用做那么多复杂的处理。根据我的测试,相关芯片(以4.5-17V为主)在从5V到20V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率小于1%,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反比。因此,我想,如果使用耐压足够的Buck芯片,则设定好输出电压,原则上是不需要做任何额外处理的。只是可能不能充分利用电能而已。

网友D:
不知楼主是否找到真正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电感的感量太大了导致在开关状态输出电流上不去。
不知道其buck电路的工作频率,按最低20KHz以及5V输出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问题啊。如果使用输入7-50V的Buck降压芯片,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过流保护(过流电压就降下来了, ...

我没用BUCK芯片 我是三极管驱动IRF4905  来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是否找到真正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电感的感量太大了导致在开关状态输出电流上不去。
不知道其buck电 ...

波形的周期是21微秒,电压是输出24V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用BUCK芯片 我是三极管驱动IRF4905  来降压的

呵呵。其实你完全可以试一下Buck方案。自己做Buck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形的周期是21微秒,电压是输出24V以上的

电感改成220uH或更小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其实你完全可以试一下Buck方案。自己做Buck还是比较麻烦的。

毕业设计后天答辩 来不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改成220uH或更小些看看

自己感觉   找到最大功率点了     快答辩了 不改了 现在加上蓄电池看看能不能充电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后天答辩 来不及啦

晕死,难不成你开题就是自己设计一套Buck方案?现有的方案相当复杂,三角波产生器,占空比生成器,====,复杂回路反馈。有些Buck甚至能实现5mV-Vp-p的中度负载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难不成你开题就是自己设计一套Buck方案?现有的方案相当复杂,三角波产生器,占空比生成器,====, ...

5mV-Vp-p的中度负载纹波。    这个是什么啊  开题的时候是用cuk电路的  后来不好用就换了
第一次做电源 很多都不会   只能现学现做,边学边做  现在能找见最大功率点
  就是不了解铅酸蓄电池的吃点方法和电压电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难不成你开题就是自己设计一套Buck方案?现有的方案相当复杂,三角波产生器,占空比生成器,====, ...

在学校平时学的不是这个方向  第一次做bu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5mV-Vp-p的中度负载纹波。    这个是什么啊  开题的时候是用cuk电路的  后来不好用就换了
第一次做 ...

话说铅电池这玩意我也头疼。我现在更倾向于锂电池,控制方便,不会过充,充电时注意限流0.5C以内一般不会对电池造成什么损伤,电池年损耗约5%-20%,自放电率也极低,瞬间放电电流甚至能达到20C,只不过非动力电池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铅电池这玩意我也头疼。我现在更倾向于锂电池,控制方便,不会过充,充电时注意限流0.5C以内一般不会 ...

室外钛酸锂最好,奶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铅电池这玩意我也头疼。我现在更倾向于锂电池,控制方便,不会过充,充电时注意限流0.5C以内一般不会 ...

0.5C是 什么意思
我的电池输出时6A  0.5C是不是最大的充电电流为0.6A?

网友C:
引用 楼主:
0.5C是 什么意思
我的电池输出时6A  0.5C是不是最大的充电电流为0.6A?

1C指理想电池条件下1个小时充满电的电流,2.0Ah的电池1C就是2A,0.5C就是1A,动力电池20C放电就是20倍容量的放电电流,如4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4*20=8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指理想电池条件下1个小时充满电的电流,2.0Ah的电池1C就是2A,0.5C就是1A,动力电池20C放电就是20倍容 ...

好专业的名词  没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指理想电池条件下1个小时充满电的电流,2.0Ah的电池1C就是2A,0.5C就是1A,动力电池20C放电就是20倍容 ...

我的电池标的是12AH/2h  不知道是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