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要接上芯片电压,就能测量提供电压的芯片或单...

楼主(2015-06-14):
没有用分压电阻来测量的锂电池电压,就是简单的这个示意图,三个IO口是电量指示
价格便宜的,功耗低的单片机或芯片,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有电阻的芯片,但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有电阻的芯片,但没见过

对的,主要是省外围电路,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主要是省外围电路,低功耗

应该有,你可以打TI,或者ADI的电话问问试试

网友B:
有些有内部1.2v基准的,把adc切换到该通道,adc的基准用供电电压,即可反算出mcu的供电电压。之前小飞家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你可以打TI,或者ADI的电话问问试试

TI贵,成本跟比较器搭起来可能差不多了

楼主:
这个有用,不知道有更好的么,比如某个脚来控制表示充电,然后可以最后一格电在闪烁等功能,或加个使能端口,这样就可以省掉MCU好多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有内部1.2v基准的,把adc切换到该通道,adc的基准用供电电压,即可反算出mcu的供电电压。之前小飞家有 ...

小飞是指英飞凌单片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TI贵,成本跟比较器搭起来可能差不多了

嗯,确实考虑成本的话,伤不起

网友:
有,松翰2711

楼主:
是这个么,还有待于了解,谢谢

网友:
留名收藏,活动活动,保住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是指英飞凌单片机么

飞思卡尔,ti的应该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么,还有待于了解,谢谢

是这个,电池正接到芯片VDD,内部有1/4分压可以测量.

网友:
电动车的转把就是这个用途,拆开看看

楼主:
EMC sonix adc OTP mcu都能实现,在输入通道选择及内部有多种基准电压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