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安全性极高的车载逆变器,价格贵点无所谓

楼主(2015-06-14):
功率500W以上就可以了,要求是纯正弦波输出.

最重要的是安全性要高.不要有任何可能出现220V串到壳子上的情况.

车载给笔记本用的.

网友:
这要求到4S店买原厂的,很多大众车都是标配。

网友A:
笔记本用不如自己DIY一个12V升19V,再说笔记本开关电源用方波也行了,没必要正弦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不如自己DIY一个12V升19V,再说笔记本开关电源用方波也行了,没必要正弦波啊。 ...

大湿.我有点强迫症...

网友:
我就是淘宝买的模块DIY的.问题一个.就是保险丝……

网友B:
cotek,victron 逆变器,淘宝能找到真正代理,价钱都比较屌,性能也比较屌。

网友:
纽福克斯

网友:
直接12到19,效率高,安全,便宜,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不如自己DIY一个12V升19V,再说笔记本开关电源用方波也行了,没必要正弦波啊。 ...

方波也不要,直接12V升压到直流140V,笔记本适配器完全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纹波还比交流小很多。

楼主:
买了个12转20V的250W的东东,还让商家帮加粗了线.这下安全多了.最起码电压上不去了.不会麻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湿.我有点强迫症...

笔记本也不用500W,是不是还有其它用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也不用500W,是不是还有其它用处。

带上几个好基友去郊外,一人一台笔记本组队刷怪,想想都兴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上几个好基友去郊外,一人一台笔记本组队刷怪,想想都兴奋……   ...

不如买台比亚迪唐,还能用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买台比亚迪唐,还能用电磁炉。

普通的车开着发动机也能带电磁炉吧

网友:
我觉得贝尔金的不错!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E:
我买的时候是44.现在几元钱包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时候是44.现在几元钱包邮了。

好像是用3843,真是白菜价。

楼主:
升压到20V的车载笔记本电源无法用.Thinkipad W530有与电源的通信.还是要用逆变器.

网友(2015-09-02):
引用 网友B:
cotek,victron 逆变器,淘宝能找到真正代理,价钱都比较屌,性能也比较屌。

能帮忙发下链接吗? 搜索搞不清楚是哪个。谢谢

网友:
台湾明纬,工业级的产品,我车上就是,他家有正玄波的,不过我用的是方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到20V的车载笔记本电源无法用.Thinkipad W530有与电源的通信.还是要用逆变器. ...

我的老DELL1400用通信才能充电,但是不用通信可以在线使用电源,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
支持12伏升压
500瓦逆变 接线必须从电瓶直接取电 布线要求比较高 还有隐患 不建议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Lenovo原装的两用超薄电源给T430S i7的用,性能不错,车上也一直用这个,比较稳定。
某宝“Lenovo 联想笔记本 家 车两用原装车载电源适配器20V4.5A 超薄”

网友:
笔记本快没电时,我是直接用车里的12V的,其实有14v,完全可以用了就是充电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