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500HZ方波控制电机调速,效果不明显

楼主(2015-06-14):
    今天用STM32输出500HZ方波到L298N电机驱动的PWM引脚,改变占空比调节,调速效果不明显,占空在10%--90%电机的转速变化不大,不知道是频率太低还是电机问题?还望大们指教!!感谢!

网友A:
为什么这么低的频率? 我用stc+三极管+空心杯电机,10K~21K,很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低的频率? 我用stc+三极管+空心杯电机,10K~21K,很爽啊!

你空心杯能转这个频率不代表楼主的也能转,如果他的电机电枢等效电感大,10K根本转不动

网友C:
估计没有加负载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低的频率? 我用stc+三极管+空心杯电机,10K~21K,很爽啊!

驱动芯片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空心杯能转这个频率不代表楼主的也能转,如果他的电机电枢等效电感大,10K根本转不动 ...

能转,但是调速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有加负载测试吧

试过了,加了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低的频率? 我用stc+三极管+空心杯电机,10K~21K,很爽啊!

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改变占空比量一下输出电机电压。

网友:
为什么不调高一下频率试试

网友:
stc(P3.7,PWM输出)----2K电阻----S8550(B极);
S8550的E极----5V;
S8550的C极----1n4007----电机; 串4007是为了简单降压;
电机上再反向并二极管;

我也第一次做直流电机调速,网上搜了一下,貌似频率都比较高,10K~25K都有.
还请高手总结一下规律!

网友A:
推荐看看这个帖子,会有很多收获!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8003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看看这个帖子,会有很多收获!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80039-1-1.html

呵呵,此贴14楼有我

网友:
电感和频率关系不大。50%以下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此贴14楼有我

原来是你!!!!

网友:
什么电机,有的垃圾电机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