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IC30F全系列芯片,其端口是否带有保护二极管?

楼主(2015-06-14):
PIC16C、16F系列、12F系列我手上都有,都测试了,其端口确实带了保护二极管。

但是dsPIC30F系列芯片的端口,是否也带了保护二极管?我手上目前暂时没有dsPIC30F系列芯片,无法测量到这个情况,请手上有这个系列芯片的同好帮忙测量一下。

测量的方法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芯片不要通电,独立测量,不要放在电路上测量,红表笔接芯片端口,黑表笔接芯片电源正极,以及红表笔接芯片地线,黑表笔接芯片端口,如果这两次测量的压降均小于1.5V大于0.6V,则说明其端口带了保护二极管,谢谢。

端口带有保护二极管,可以大大提高芯片抗干扰能力和EMC水平。但这类二极管比较占用芯片硅元面积。

网友:
MCU端口好像没有不带这两个二极管

网友:
基本这类器件都会带箝位二极管,但是有些特殊的哈,比如有些带复位功能的管脚没有的 ,或者只有一端

网友:
这个看下手册就会知道的吧 - -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stm32和stm8都没带这个保护二极管,已经测量到了,但就是不知道dsPIC30F带了没有?
手册翻遍了,上面没有这个说明

网友:
刚刚测了一下32,有对地的反向,对电源的有几组端口有,的确比较奇怪

楼主:
至少我测量的STM32F101、103、105都没有端口反向保护二极管,每个端口都测量了,STM8S101、103、105也是如此。楼上你是怎么测量到端口有反向保护二极管的,能说说测量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