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 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上使用的温度、流量传感器

楼主(2015-06-14):
请问,有没有做新能源汽车的,混合动力,纯电动都可。

想咨询下电机控制器中,一般用的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一个用于检测散热水道温度,一个用于检测板子温度),流量传感器(用于检测散热水道的流量,在不同温度、冷却液流量下,控制输出功率)

有没有人使用过类似的方案,或者有推荐的适合汽车级的 温度、流量传感器,和传感器厂商,多谢了!

网友A:
我看到的NTC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NTC最多了

恩  是的,基本是用 NTC的温度传感器,可能松下的比较多

网友B(2015-07-31):
水温传感器厂家德尔福、联电(TF-W)都可以,传感器都是采用NTC,集成在机械强度高的材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温传感器厂家德尔福、联电(TF-W)都可以,传感器都是采用NTC,集成在机械强度高的材料里了 ...

恩   一般传统汽车发动机检测水温的传感器,都集成化了,传感器被包在金属铠体里,一般通过螺丝孔拧进去,但一般温度较高

但有些地方,像控制器,电机等,检测温度,还是得用普通的NTC,查了下 威世,EPCOS,还有Semitec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