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GD32的没,我发现ADC跳动比STM32的厉害啊

楼主(2015-06-14):
板子的芯片是直接替换掉的,发现GD32的AD很不稳,其他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跳动多大?

网友:
ADC比较复杂。 都吹牛自己的很NB 。 使用TI 的BLE 那个偏的很。 就是一句话降低分辨率。  我靠。 不能用为什么写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A:
孤陋寡闻 第一次听说 GD32查了一下  原来叫 兆易  你的AD 跳动 几个值  我用过的  STM32 的 都 跳的 厉害  峰峰值  最多 10位  EFM32 峰峰值 差不多 11位 其他的 就 不知道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 第一次听说 GD32查了一下  原来叫 兆易  你的AD 跳动 几个值  我用过的  STM32 的 都 跳的 厉害   ...

STM32F10X 的 12-BIT 的 AD 是公认的好,跳的厉害应该是哪里没处理好

网友:
用过GD的,和st的有一些区别

网友:
区别大了

网友:
注意AD采样时钟别设置那么快,越快跳的越厉害

网友:
GD 号称的替换是寄存器兼容,人家又没有说各个模拟性能都能兼容。。。。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GD的芯片是怎么做到寄存器兼容的?来路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GD的芯片是怎么做到寄存器兼容的?来路正吗?

来路肯定是正的,GD32 在ARM 官网可查, 都是coretex 内核,GD 这样做不违法滴。
GD 在国内也算是大公司了,这些法务问题早考虑到了的。

网友:
STM32的ADC输入阻抗比一般MCU要低得多,这个要尤其注意

网友:
最近GD的也到我们公司推,我问是否完全替换,他们说AD需要调整下,其他直接用,我也奇怪他怎么做的和ST完全一样的,国内现在做这个片子的设备有了吗?

网友D(2016-02-22):
我发现我采集时,AD通道上的信号会被拉低约30%,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吗?

网友:
看来不能随便更换啊,上次差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我采集时,AD通道上的信号会被拉低约30%,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吗?

具体去看 GD32F103x-移植指南.pdf

网友:
卧槽……GD32在1.5 Cycles速率时输入阻抗只有80欧?亮瞎眼啊!

网友:
卧槽……GD32在1.5 Cycles速率时输入阻抗只有80欧?亮瞎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M32F10X 的 12-BIT 的 AD 是公认的好,跳的厉害应该是哪里没处理好

根据我自己试过的结果,STM32是真正的12位ADC!
真的几乎没有跳动!我在自己设计的无刷电机控制器上实测的!要有较为丰富的硬件设计和PCB布局经验才行。

网友:
ADC有一项指标叫做ENOB

网友F:
GD32已经承认了,ADC实际精度是9位。没记错的话,STM32是11位。

网友(2016-06-24):
怎么说,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GD32已经承认了,ADC实际精度是9位。没记错的话,STM32是11位。

9位精度 ,是GD32官方的解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自己试过的结果,STM32是真正的12位ADC!
真的几乎没有跳动!我在自己设计的无刷电机控制器上实测 ...

可否参考一下你的电路啊?

网友:
盗版的很难弄得比原创的好

网友:
ADC模拟数字混合集成电路,国内台湾的技术都不欧美日本。这个是很久都无法改变的,没办法没有一点门槛人家怎么混呢,这个很自然的。精度相差一位都不得了,更何况两位。

网友(2016-08-20):
ADC 的跳动 跟你的外围电路有很大的关系,布线 设计 阻抗匹配,随便拿个电路直接替换是不能说明芯片的优劣的

网友:
卧槽……GD32在1.5 Cycles速率时输入阻抗只有80欧?亮瞎眼啊    还好 我不用 GD32

网友G(2020-05-06):
ad采样时,输入为输入浮空配置,输入阻抗,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采样时,输入为输入浮空配置,输入阻抗,是指什么意思?

逐次逼近的AD,通过遍历所有的量化值并将其转化为模拟值,将输入信号与其逐一比较,最终得到要输出的数字信号。
比较的时候一直切换结电容会吃掉一些电流,宏观表现为有电流产生。等效为输入阻抗。

网友:
兆易创新的芯片没用过,股票倒是不错,涨上天了

网友(2020-06-17):
ad确实没那么稳,软件滤波一下吧。

网友(2020-11-13):
我用AD16通道测温,也发现GD32相比STM32漂移厉害很多,后来把连续转换DISABLE就和STM32一样稳定了。不过试过用热风枪对着吹测试,ST的一切正常。GD温度升上去比较慢,拿走风枪后会突然升到很高再掉下来。想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GD32已经承认了,ADC实际精度是9位。没记错的话,STM32是11位。

这个是GD所有型号?还是特定型号?

网友H:
目前接手个项目,更换成GD的片子,然后放到测试架上就无法运行,
最后发现是硬件设计没有考虑电压兼容问题,直接5V串电阻进入MCU的ADC,
但是以前ST是没有问题的,换了GD就ADC就无法正常工作,将这个电压调好之后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目前接手个项目,更换成GD的片子,然后放到测试架上就无法运行,
最后发现是硬件设计没有考虑电压兼容问题 ...

gd的adc稳定么?看很多人说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gd的adc稳定么?看很多人说不稳定

可能是我们要求不是很高吧
只用了8位,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我采集时,AD通道上的信号会被拉低约30%,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吗?

拉低30%,请问影响转换结果和精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我们要求不是很高吧
只用了8位,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请问是12位只取了8位的意思?

网友I(2021-03-06):
引用 网友F:
GD32已经承认了,ADC实际精度是9位。没记错的话,STM32是11位。

9为是怎么测出的?线性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9为是怎么测出的?线性度如何?

厂家工程师打电话说的。因为9位无法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后来就没用。

网友J:
备注一下,以备查询:GD32 ADC比STM32差2位左右,且输入阻抗比STM32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备注一下,以备查询:GD32 ADC比STM32差2位左右,且输入阻抗比STM32低很多

输入阻抗可以调整采样速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