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IV变换电路,怎么分析——菜鸟

楼主(2015-06-15):
如图电压互感器的输出采样电路, 电压通过电阻编程5ma以内的电流,然后1比1到二次侧,在5mA电流编程电流电压。
采样这接法,用虚短虚断分析不明白,运放输入不是高阻吗?互感器的感应电流回路是哪部分?

网友A:
把互感器的次级看成是电流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互感器的次级看成是电流源就行了

看成了也不行啊

网友:
运放负输入脚不流入电流,I2全部流到RF去了,然后在VOUT和运放负输入间产生一个电压为RF*I2。因为负输入是地电平,所以VOUT就是RF*I2。电流再经过VOUT的负载流回地。

网友B:
虚短虚断完全可以分析通,但我觉得你没有理解二者的意思,虚短是+-电压可以看做相等,虚断是+-没有电流流通,所以上图+-电压Vout=0+I*R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虚断完全可以分析通,但我觉得你没有理解二者的意思,虚短是+-电压可以看做相等,虚断是+-没有电流流通 ...

谢谢  你这样说还是能明白的,但是这电路不止这么点吧, 单纯看电流电阻,和二次侧直接串电阻一样了, 这里运放的作用是什么?提供输出低阻抗的电压?稳定电压?
那个电容作用呢?  这电路比直接串电阻相移低,线性度也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这样说还是能明白的,但是这电路不止这么点吧, 单纯看电流电阻,和二次侧直接串电阻一样了, 这 ...

1次边串同样的电阻才能实现1:1测量,
运放是做IV变换的,你这是交流稳什么鸭
电容你就看成是限制一定带宽滤谐波的吧
这种电路一般适合精密测量小电流,
你直接在2次边接电阻也可以产生一个电压的,但你量下互感器内阻和画下交流等效电路你就知道为何了,
还是翻模电书看看吧,这样理解更深刻

网友:
我要好好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