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待测量突变,kalman滤波响应慢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这两天试验kalman滤波,不是用在四轴飞行器上,这个版块研究kalman的比较多,所以发在这里。待测量没有突变时,通过调节Q,R,噪声可以很好的滤除,但是待测量突变(比如突然关断阀门,待测量从一个较大数值变为0),kalman的输出要延时很久,如果调节Q,R,减小延时,待测量平稳时的滤波效果又不怎么好,感觉是一个矛盾,请问有什么其他滤波适合我的这种应用?

图中每个数据的周期是1s,阀门关闭后,滤波后的数值下降很慢。

网友A:
突变时,噪声模型已经是不正确的,把QR做成时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变时,噪声模型已经是不正确的,把QR做成时变的。

谢谢指教!这就去学习一下,Matlab帮助文档里有Time-Varying Kalman Filter Design。

网友:
Q,R并不是你随便改变的,而是需要预先整定的,哪怕是时变的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