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只有CD两分区,如何修改分区大小?

楼主(2015-06-15):
500G硬盘,C盘只有可怜的40G马上就要塞满了。
那么如何在不破坏CD两个分区数据的前提下,将C盘的分区大小调整到100G?

D盘内大概有120G的文件,考出来的话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想这样做。
身边有PE启动盘,需要下载什么软件么?

网友:
120g拷贝出来要不了1小时钟。
WIN7有磁盘压缩功能,你可以看一下,把D盘分一些出来。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选中D盘,右键 选择 ”压缩卷“,分出几十G的空间,然后选中C盘,右键选择 “扩展卷”

网友:
保险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这个软件可以在不移动文件 磁盘空间足够分配的情况下 分配

网友:
用分区助手,亲测可以无损分区

http://www.disktool.cn/

网友:
這個也不錯

MiniTool Partition Wizard Free Edition 9

网友:
我的电脑管理里面的磁盘管理,压缩卷!

网友:
C盘我只用30G都还剩余12.xG,关键是把其他的文件都放其他盘,比如安装程序文件夹,我的文档,桌面,这样即使重装系统,要备份的东西也不多

网友:
PS:WIN7 64bit

网友:
AcronisDiskDirectorSuite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6楼分区助手,这个实在,我都用过好几次了,非常的安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