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51换了布局,不稳压了~~谁能告诉下原因

楼主(2015-06-15):
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布局

电感离芯片比较近,效果挺好,从13V--30V都能稳压12V

后面有了小改动,于是重新画了板,这样的

不行了,输出跟着输入在变,输入变化1V,l输出大约变化50mV 24V输入,输出12V, 24V升或降,12V也在升降。

板子都没铺地,线宽0.5 工作电流40mA,,没想到在这出问题了,只是改了下布局,没想到就出问题了,200个板做回来了,唉

网友:
主要看是不是layout影响,贴个有走线的图吧

网友A:
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呢?
感觉像是焊接出了问题,查一查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找到原因告诉一下。这个芯片我也用过。
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推荐的layout吧。楼主的电感什么的确实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呢?
感觉像是焊接出了问题,查一查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上面用的很好的,至少出了5000片了,没什么问题

最近换了外壳,电感有点顶外壳,就挪了下地方。。就这样了。。太自信了,直接就做板了。。以后老老实实先打样吧

网友:
楼主的截图啥也看不清,建议好好理清楚电流走向,以及采样电阻的电流走向。
特别是芯片的地,到电感及输出电容,以及采样电阻的地的压差。
可以尝试飞粗铜线。

网友B:
LZ,你在SW的开关输出应该直接接二极管和电感的,而你第二个图经过过孔走底下再经过过孔到电感和二极管,这个芯片开关频率有2M,过孔带来的阻抗很大。你把SW脚直接飞一根粗的导线到电感上。另外采用线不要从二极管底下穿过,采样线从输出电容上采样,尽量粗短的线到分压电阻后到FB脚。

网友:
查查物料和贴片。虽然布局真不好,也不过影响EMI

网友:
这个布局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
你把电感挪那么远还不如换一个矮一点的封装

网友:
看到摩尔吧的一位工程师讲过开关电源的外围器件的布局问题(电感的位置需要距离器件比较近),你可以看一看http://www.moore8.com/courses/670#/course/670/lecture/165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在SW的开关输出应该直接接二极管和电感的,而你第二个图经过过孔走底下再经过过孔到电感和二极管,这 ...

楼主这个可能是反馈信号倍干扰了,因为上偏电阻和补偿电容靠开关节点太近了,而开关节点的di/dt比较大,厂家的都是离磁性器件和开关节点远

网友C:
记号。问题解决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学习一下。

网友:
画出这样的板子也敢不打样, 没人审图吗? DCDC, 1~2MHZ, 那不是数字电路, 随便拉线, 按照datasheet画吧

网友:
减小反馈电阻试试?不行再把采样电容飞线到电感

网友:
你的反馈电压的参考地 不要和芯片本身的地 用同一个过孔, 波动很大。你现在跳线下,反馈端的地,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查一下 芯片地线和反馈地线问题(反馈地线从C1引)你现在做法会将续流二极管工作时候的电流叠加到反馈回路 。还有就是电感要离IC近,你还走了2个过孔,过孔看上去还挺小。反馈电压居然还在续流二极管下面走线。
1.先查地线 (割断R10与2脚之间引线,R10那里的地线直接从输出端飞过去)  2 .SW飞线试试  3.反馈电阻减小1-2个数量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号。问题解决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学习一下。

上来告诉你一下

重新布线,效果确实好一点。但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相差太多时,还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然后有个样板死活没电压出来,修板的时候,发现10uF电容,,给我焊的是106E,,而我出的清单是106V  ,换了。。效果马上出来了,,世界很美好啊,赶快试了一下,前面布线都说很渣的那个板,,也很好了。。。200个板,总算没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来告诉你一下

重新布线,效果确实好一点。但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相差太多时,还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这个电容是接在输出端的吧?106E耐压也够了吧,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来告诉你一下

重新布线,效果确实好一点。但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相差太多时,还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E好像是25伏,V是多少,这样管用??

网友:
>给我焊的是106E,,而我出的清单是106V

What's the difference?

网友:
好奇106V是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D:
贴图贴不上,只能用附件了

网友:
哈哈,楼主你DC/DC没铺地都行啊,佩服佩服啊

网友:
楼主按你说的是电容换了的原因,但是E和V就耐压值不一样,最多也就是他们的ESR不一样,但是你的12V输出,这两个电容相差根本不大,感觉不大像是电容的原因,看楼主的重新画的原理图上起码比第一版好多,加了输入点容,最好把反馈回来上铺地,续流二极管和电感尽量靠近6脚,且地线也处理好,不然的话你的电源输出纹波会不好控制的,如果对电源要求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图贴不上,只能用附件了

一大一小,什么区别呢

大的可以,小的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大一小,什么区别呢

大的可以,小的不可以

难道小的是假货?
容量不够?

网友(2019-06-13):
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怎么都没有输出,测试FB脚也是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大一小,什么区别呢

大的可以,小的不可以

我最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都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对于一个频率达到2M的DCDC,这种布线,就算暂时能用,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于一个频率达到2M的DCDC,这种布线,就算暂时能用,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

哥们,你在说我发的电路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都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馈信号不应该接到电感输出端,应该接到输出滤波电容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在说我发的电路图吗?

不是你。
MPS的芯片有很多假货,你仔细检查电路如果没错,换一家正规的经销定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这家的芯片很好用的,照PDF电路,和推荐布局,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馈信号不应该接到电感输出端,应该接到输出滤波电容端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根据芯片PDF画的原理图,就这么几个元器件,不知道怎么就没输出了

网友:
电感下面不能走线

网友:
那个不行的电容测一下 容值和电阻

网友H:
发现论坛很多人对DCDC芯片走线都没任何概念,最基本的电流路径和反馈路径都不知道该怎么走,管他什么线,一根相同宽度的线走到底。。。
建议不是太了解的就按手册上的布局来做,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都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哥们,你另外发一个贴,不要在这里跟

话说,这贴都是15年的贴了,该解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你把这贴挖出来,解决不了你任何问题,,大家都还是看这个老贴,回复的也是这个老贴,而不是针对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另外发一个贴,不要在这里跟

话说,这贴都是15年的贴了,该解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好的,顺便帮我看看我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近也用了这颗芯片,还没来得及焊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现论坛很多人对DCDC芯片走线都没任何概念,最基本的电流路径和反馈路径都不知道该怎么走,管他什么线,一 ...

你跟他们讲这些,听不进去的,吃几次亏,就知道了。对电源输出功耗以及纹波要求比较高的,布线相差一点,输出往往就会相差很大。

网友(2019-10-15):
开关回路一定要按照官方的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另外发一个贴,不要在这里跟

话说,这贴都是15年的贴了,该解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哥们,这个问题4年前你是咋解决的,感觉跟layout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哥们,这个问题4年前你是咋解决的,感觉跟layout应该没关系吧

绝对和layout有关系,你看他那布线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绝对和layout有关系,你看他那布线就知道了

嗯,他这布线确实不太好,但我咋感觉顶多会输出纹波大一些,至少应该能工作吧?真的还没见过DCDC因为布线不合理无法工作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嗯,他这布线确实不太好,但我咋感觉顶多会输出纹波大一些,至少应该能工作吧?真的还没见过DCDC因为布线 ...

有的DCDC要求输出必须是MLCC,并且有的时候还要在输出电容上串小阻值电阻,不然就各种问题,比如电压空载正常,拉载时偏大或者偏小,甚至没输出,如果没有机会做实验,多看看datasheet里面的要求,按推荐布局就很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的DCDC要求输出必须是MLCC,并且有的时候还要在输出电容上串小阻值电阻,不然就各种问题,比如电压空载 ...

咱就讨论MP2451,你跟楼主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layout问题导致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