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 电机初始位置如何定位?

楼主(2015-06-15):
PMSM电机带2500线编码器,上电先引导dq轴90度,然后要进行初始位置定位,问下大家是如何定位的?

网友:
伺服电机里面是绝对位子编码器,随时都知道转子在哪

网友(2022-04-08):
令 Vd = x,Vq = 0,theta = 0,使产生一个径向力,将转子拉到最近的零位。这个时候转子处于电角度为零的位置。这时将编码器的值设为零就是了。
一般是在对电机初始化时做上述操作。这种方法会导致转子动一下,有些场合可能不合适。
有些做法是在需要转动时才这样预定位,后面接着就是转动,这样不显得突兀。但是有可能初始反转。

网友:
这个做专业伺服的有技巧的

网友:
先读取U V W 的状态   再找到电机的零点角度  直接就知道位置了

网友:
那个编码器不是只有ABZ输出,还有UVW输出,UVW不是靠霍尔,也是光电的,没有什么神叨的

网友A:
无感: 1. vd 锁定法,电机会动一下。完成定位后进行开环拖动启动。 2. HFI 注入(可变电感法)利用Ld Lq的不平衡判断,对电机特性有要求。

有感:直接磁编码器读取位置,根据之前的校准数据得到电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感: 1. vd 锁定法,电机会动一下。完成定位后进行开环拖动启动。 2. HFI 注入(可变电感法)利用Ld Lq的 ...

请问校准数据如何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校准数据如何得到?

用第一条无感的vd定位后,读取编码器位置,就是0电角度。 参考开源simpleFOC 进行零点标定.  simpleFOC ,注意是假FOC只有VQ电压开环控制,不能高速运行。

网友:
难道就是强制定位?还以为是初始位置辨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