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红牛板移植emWin海豚游动时出现黑影,3.5寸SSD1963屏

楼主(2015-06-15):
请教下,红牛板移植emWin海豚游动时出现黑影,使用鼠标也是一样出现黑影,3.5寸SSD1963屏,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读点程序设2次后读取也都试过,但都一样,反而设第3次后时效果好一点,海豚游动时出现的不是黑影,而是不规则颜色的影子,

这是读2次的

下面都是读3次的

/********************************************************************
*
*       LcdWriteRe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ts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Reg(U16 Data) {
  // ... TBD by user
        LCD_REG        = Data;
}

/********************************************************************
*
*       LcdWriteData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a value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U16 Data) {
  // ... TBD by user
        LCD_RAM        = Data;
}

/********************************************************************
*
*       LcdWrite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multiple values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 ... TBD by user
                LCD_RAM        = * pData++;
  }
}

/********************************************************************
*
*       LcdRead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ads multiple values from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Read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 ... TBD by user
                * pData++ = LCD_RAM;
  }
}
/*********************************************************************
*
*       LCD_X_Confi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 * pDevice;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GUI_PORT_API PortAPI = {0};
        unsigned TouchOrientation;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M565,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 Set orientation of touch screen (only required when using
        //
        Touch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TouchOrientation);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239, GUI_TOUCH_AD_TOP, GUI_TOUCH_AD_BOTTOM);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319, GUI_TOUCH_AD_LEFT,GUI_TOUCH_AD_RIGHT);
  //
  // Orientation
  //
  Config.Orientation = 0;//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Config.NumDummyReads = 2;         //--读第2次才开始数据的读取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
  // Set controller and operation mode
  //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0,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

楼主:
补允一下,下面是我利用emWin输出的颜色,并颜色值打印出来(第1位置),然后再用emWin的读点函数读出,并显示出来比较(第2位置)
除了以下这几个颜色写入与读出比较是一样的,其它的都是不一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看到ssd1963是18位及24位的,所以采用24位显示,而emWin是565,会不会是因为16位与24位转换的原因?

#define GUI_BLUE                          0x00FF0000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GREEN                         0x0000FF00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RED                           0x000000FF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CYAN                          0x00FFFF00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MAGENTA                       0x00FF00FF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YELLOW                        0x0000FFFF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LIGHTBLUE                     0x00FF8080
#define GUI_LIGHTGREEN            0x0080FF80
#define GUI_LIGHTRED                      0x008080FF
#define GUI_LIGHTCYAN                     0x00FFFF80
#define GUI_LIGHTMAGENTA          0x00FF80FF
#define GUI_LIGHTYELLOW           0x0080FFFF
#define GUI_DARKBLUE                      0x00800000
#define GUI_DARKGREEN             0x00008000
#define GUI_DARKRED                       0x00000080
#define GUI_DARKCYAN                      0x00808000
#define GUI_DARKMAGENTA           0x00800080
#define GUI_DARKYELLOW            0x00008080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WHITE                         0x00FFFFFF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LIGHTGRAY                     0x00D3D3D3
#define GUI_GRAY                          0x00808080
#define GUI_DARKGRAY                      0x00404040
#define GUI_BLACK                         0x00000000        //比较后一样
#define GUI_BROWN                         0x002A2AA5
#define GUI_ORANGE                        0x0000A5FF

下面是颜色写入与读出参数比较

网友A:
同问,SSD1963 emwin读点的我也是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SSD1963 emwin读点的我也是没解决

我还以为坛里没人遇到此问题呢~~~

网友B:
emWin自带的LCD驱动有些有问题,我的是ILI9486,用自带驱动也有拖尾,最后自定义驱动解决,一般提供一个打点程序和读点程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自带的LCD驱动有些有问题,我的是ILI9486,用自带驱动也有拖尾,最后自定义驱动解决,一般提供一个打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自带的LCD驱动有些有问题,我的是ILI9486,用自带驱动也有拖尾,最后自定义驱动解决,一般提供一个打 ...

谢谢~~~我也是查来查去觉着应该也是emWin本身驱动问题.正在努力想办法改正

楼主:
自己试过,ssd1963连续读取是不用设置第二次读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查来查去觉着应该也是emWin本身驱动问题.正在努力想办法改正 ...

实验证明,不要怀疑emWin的驱动,多找找自己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黑影问题~~~

网友C:
解决不说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不说怎么解决?

肯定得分享啦~~~昨晚凌晨3点多刚搞定啊,立马睡大觉去了

楼主:
分享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634177

网友D(2017-05-12):
我也有遇到黑影现象,但是我用自定义移植方式解决了,可是出现了系统时钟变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遇到黑影现象,但是我用自定义移植方式解决了,可是出现了系统时钟变慢的问题。 ...

你是说用自定义的驱动方式么?
自定义的驱动好象会影响刷屏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