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串口 转WIFI 选哪种方案模块比较稳定?

楼主(2015-06-15):
1.工业上使用,要求稳定,
2.外置天线,可以通过单片机串口控制,(最好是RS232,TTL也可以),
3.目前暂定TI的 CC3100方案,成本不要求,
4.必须是成品模块,串口转WIFI透明传
5.可以工作于AP模式

网友:
有人的模块?

网友:
关注一下 ,下个项目也要用到

网友:
庆科的模块你看看行不?

网友:
成本不要求,上TI的

网友:
有人的模块还可以。
汉枫的模块也不错。

网友:
我也在选,初步打算用有人的模块;如果其他人能推荐 蓝牙的透传 模块,那也一并感谢下

网友:
有人的东西不错,用过还稳定的

网友:
有人就是庆科

网友:
有资料么?

网友:
我正在做 realtek模块

网友(2015-10-27):
现在用有人的  USR-WIFI232-604,很一般,兄弟们有其他品牌推荐吗

网友(2016-05-10):
模块ram 大,cpu主频高,一般都可以 庆科的就不错

网友:
搭便车看结果
不计成本就上有TI芯片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