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能作为太阳能电池板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IC吗

楼主(2015-06-15):
最近在在搞一个项目,设备完全工作的时候电流不超过100mA,而且不运用的时候数处于低功耗的时候,整体功耗不会很大,而且是用在户外,所以直接考虑用4.2v的锂电池,那么着久得考虑充电,现在考虑用的是太阳能电池板来作为TP4056的输入电压,可是搜索了很多资料,很少有人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接入TP4056的输入给锂电充电的,但是又感觉这颗芯片性价比很好,很想用,哪位大侠如果用过的,给点个赞 ,那我就有信息运用这个方案了!电池板为5.5v,1w

网友A:
不能,太阳能电池板最高输出电压已经超过TP4056范围。

这个我也想过,做一款太阳能移动电源。需要一个充电控制IC,最低4.2V到8V输入电压,输出4.2V。

网友:
不行 用 专用的芯片带功率追踪 和充电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
有专用芯片

网友B:
好像上海如韵有这样的锂电充电芯片,可以看看。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太阳能电池板最高输出电压已经超过TP4056范围。

这个我也想过,做一款太阳能移动电源。需要一个充电 ...

tp4056的输入电压最大可以是8v,我的锂电输出最大是5.5v,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上海如韵有这样的锂电充电芯片,可以看看。

谢谢,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tp4056的输入电压最大可以是8v,我的锂电输出最大是5.5v,这样可行吗?

搞错,不是我的锂电最大输出,而是我的电池板最大输出5.5v

网友:
最重要的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空载电压别超过就好,那么小的电路,不用考虑功率跟踪等等。

网友C(2017-06-15):
5.5V 1W的太阳能板,如果用TP4056,给锂电池充电,由于太阳能板输出电流较小,锂电池会把太阳能输出电压拉到电池电压附近。太阳能板开路安全电压不会超过8V。方案能用。

网友:
1879 串个电阻,最简单的方案,注意耐压

网友(2020-01-19):
输入脚加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V 1W的太阳能板,如果用TP4056,给锂电池充电,由于太阳能板输出电流较小,锂电池会把太阳能输出电压拉 ...

充满断电以后就开始烧4056了

网友:
我测试过如韵某款太阳能电池充电芯片,并读过手册。阳光直射时可以充电。大致这种专用芯片的优势是:
1)有的型号输入电压高(我测试的这款也不高,好像是6V)
2)号称自身耗电非常小,才能使不大的太阳能电池输出电流,可以有效地供给到充电电池(但是,我测试的结果并不太好,弱光,少直射阳光时不充电)
3)有充电指示灯。
相比之下。TP4056有价格优势。我还没体会到如韵的太阳能电池充电芯片有什么好。

TP4056烧不烧可以试一试,一般小太阳能电池有负载时电压绝对不高,空载时要小心。
楼上说TP4056不行的,请再详细说说哪里不行。

网友:
当从晚上转为 白天时、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是缓慢上升的,会导致4056不工作!用DC电源模拟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