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关于51拓展外部地址不清楚的地方请教

楼主(2015-06-15):
有个关于51拓展外部地址不清楚的地方请教             最近学习CAN总线   就用最熟悉的51开始学习了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    SJA1000  这个控制器要把它当做外部设备连接    那么问题来了   我找的例程中都是用的16位的外部寻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找资料都是看到51单片机就只有P1都是数据地址复用的   那16位寻址是怎么办到的呢?    还有就是我想直接控制不行吗?   不是有CS端   只不过不知道ALE怎么控制数据地址的切换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P0是数据地址复用,P2是地址高8位.ALE地址锁存.SJA1000好像用不到ALE

网友B:
外部加一颗 74LS373 利用 ALE 信号锁存 A0-A7 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加一颗 74LS373 利用 ALE 信号锁存 A0-A7 地址线

能说明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   和   硬件应该怎么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是数据地址复用,P2是地址高8位.ALE地址锁存.SJA1000好像用不到ALE

那怎么区别地址和数据呢    还有   能说明一下实现的流程和具体应该怎么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区别地址和数据呢    还有   能说明一下实现的流程和具体应该怎么链接吗? ...

地址,锁存,据数,读写。
ALE是锁存P0口地址。
具体看51单片机总线时序。

网友:
网上这样的连接图很多的,
P0数据线+地址线,
P2地址线,

见图

网友:
http://www.sjsjw.com/kf_system/article/29_16214_11902.asp
电路图见附件。其实就是51单片机地址/数据复用的经典电路,随便一本51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