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用怎么下载程序?MCU用LPC1114。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5-06-15):
这个电路要怎么下载程序?MCU用LPC1114。用magic一直卡死,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flash magic好像是串口连接吧,而楼主的接口是USB接口,可能是通过U盘烧写,不过这种方式一般是用来现场升级程序的吧?

网友:
U4不就是FT232吗,K1闭合,连电脑上就可以串口ISP下载了

网友B:
先看串口号对不对,还下不了就用示波器检查ISP和REST信号有没有被软件控制

网友:
一般是用来现场升级程序

网友:
LPC1114 串口加载时,ISP 对地短路,LPC1114 再上电,此时就可以用 flash magic加载了。

网友:
应该是拨码开关要拨到导通那一方向。
然后将系统重新上电,接着打开mag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magic好像是串口连接吧,而楼主的接口是USB接口,可能是通过U盘烧写,不过这种方式一般是用来现场升 ...

U4是FT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串口号对不对,还下不了就用示波器检查ISP和REST信号有没有被软件控制

ISP和REST信号要用按键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