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写DDR2控制器的吗?

楼主(2015-06-15):
quartus 自带的DDR2 IP是个通用的控制器,占5000多个LE,有点太多了。我这里需要的功能比较简单,就是交替地进行突发读和突发写,打算自己写一个专用的控制器,占用的资源能少很多,说不定速度还能跑得比IP的167M快(用cyclone iv c8的片子),想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
换个fpga比你的时间成本少

网友A:
我听说华为为了一套工程能够兼容altera、xilinx、lattice,不得不自己用HDL语言编写DDR的控制器

网友B:
楼主大概还不能很好的估计自己写一个DDR2控制器具体的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概还不能很好的估计自己写一个DDR2控制器具体的工作量。

并不是写通用的控制器,只要满足简单的突发读写功能需求就行了

楼主:
写过SDRAM的控制器,这个没什么难度(当然仍然是简单的交替突发读写,由于数据更新很快刷新都不需要)。DDR2的话无非就是变成双边沿有效外加多了一个DQS信号

网友C:
这个我只能谨慎的说:自己写写玩玩,当作学习之后还是很有好处的;要用到实际工程中,还是要有一定的功底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只能谨慎的说:自己写写玩玩,当作学习之后还是很有好处的;要用到实际工程中,还是要有一定的功底才 ...

嗯,主要是为了学习。能给讲讲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华为为了一套工程能够兼容altera、xilinx、lattice,不得不自己用HDL语言编写DDR的控制器 ...

华为这个做的不对,用DDR一般应当配FIFO,而这是硬核,各家不同,接口也有差异

网友(2015-08-06):
自己写控制器,玩不起啊,我写过,太复杂了,根据经验,一般都是调用IP核

网友:
写不来,而且都要用PHY IP 根本不通用啊

网友(2019-01-10):
跟楼主一样正在发愁,1/3的LE都给用掉了,学习用,实在将就不了了只能换FPGA了,关注各位大佬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