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 XC IDE 下载pic2f629的程序 下着下着晶振校准字丢失

楼主(2015-06-16):
以下是我的下载记录: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Target device PIC12F629 found.
器件ID版本 = b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f80)不一致。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Target device PIC12F629 found.
器件ID版本 = b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Target device PIC12F629 found.
器件ID版本 = b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Target device PIC12F629 found.
器件ID版本 = b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Target device PIC12F629 found.
器件ID版本 = b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f80)不一致。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x00).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1683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f80)不一致。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x00).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1683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f80)不一致。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x00).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1683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4.500000 volts.
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f80)不一致。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x00).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e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1683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高手来点播   遇到此问题很久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之前试过重新烧录校准字进去(那时用的是V8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备注: PICkit 3供电到目标板4.5V

网友A: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淘汰PIC12F629, 转用 PIC12F1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淘汰PIC12F629, 转用 PIC12F1501。

亲1501我也用过了 ,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过比629的强太多了   1501是增强型的  我现在用的是1572

网友B:
我用过1503 ,由于内部没有adc基准,无奈换成182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1501我也用过了 ,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过比629的强太多了   1501是增强型的  我现在用的是1572 ...

PIC12F1501 都没有晶振校准字(OSCCAL)哦。。怎么会存在晶振校准字丢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1503 ,由于内部没有adc基准,无奈换成1823了。

你是指16F1503 吗?
16F1503 是有FVR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16F1503 吗?
16F1503 是有FVR的啊。。

没有啊 - -!

说是有,但是。。。

所以我被坑了 0 0!

有fvr,但不能作为adc的基准。。

网友:
你在对比下 1823,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 -!

说是有,但是。。。

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芯片比182x 便宜, 所以我会用软件的方式去解决, 牺牲一些运算时间。
方法:
1. 设定+Vref 接去VDD
2. 读你的目标ADC 输入,记录下
3. 换ADC ch 去FVR , 读已经知道基准电压。
4. 现在, 你能用FVR 的ADC读数来比较,调整和计算在 2)读的电压了。

简单说, 用FVR 的ADC 读数, 然后软件调整计算你的VDD参考电压。

你也许会好奇, 为什么Microchip 要我们那么麻烦?
我想, 原因可能是输入到ADC 的Vref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 但是FVR 是低功耗的。。  (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芯片比182x 便宜, 所以我会用软件的方式去解决, 牺牲一些 ...

你说的方法值得试试,因为我现在发现换1823以后,测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太令人满意,这个是相对于我之前用 更高级点的1933做对比的。

你的方法大致意思就是  假设 VDD是 5V  ,Vref是 1.024V ,那测得的 Vref=1.024  ,但是实际中VDD并不是精准的5V所以,测得的Vref 也不是1.024.

假设 测的的Vref =1V ,根据比例关系     Vref/VDD   = 1.024/ 5V      ,  可以计算出现在的实际VDD是多少,  而实际的VDD又是现在的基准 ,就可以计算ADC输入。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 - -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法值得试试,因为我现在发现换1823以后,测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太令人满意,这个是相对于我之前用  ...

VDD 大概 5V , +Vref 内部选择接VDD。
因为, VDD 可能不是精确的 , 也许是4.95V, 我们先不要理他。
那么, 理论上, 5V时 = ADC 1023

现在, 我们测量 FVR 4.096V, 如果VDD是标准的5V
4.096 x 1023/5V=838.0416 (理论)

现在, 我们测量 FVR 4.096V, 如果VDD不精确, 是4.95V
4.096 x 1023/4.95V=846.5  (和理论值不一样, 需要补偿了)
那么,4.096V 是 846.5 这个就是你的基准值了

测量你的目标, 假设是AN0 是 3.15V
3.15V x846.5 / 4.096 =651

上面的计算只是一个概念, 实际ADC 输出是没小数点的。
如果, 你要测量的目标是满度 0~2V 之间的电压, 那么, 你可以做个2V的分压器在AN1 , 设定AN1 为外部+Vref参考电压
用上面的方法, 同样可以做出比较精确, 满度在2V的ADC 测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2F1501 都没有晶振校准字(OSCCAL)哦。。怎么会存在晶振校准字丢失呢?

搞错了,就是下着下着下不进去了  。不是晶振校准字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1503 ,由于内部没有adc基准,无奈换成1823了。

pic12f1572有可以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12f1572有可以用这个

板子已经做了 不好改了
再说12f1527   口也不够

网友(2015-09-08):
我的16lf1516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换个芯片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