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鸽子电子脚环是用什么芯片方案做的,通讯距离...

楼主(2015-06-16):
请教各位鸽子电子脚环是用什么芯片方案做的,通讯距离能做到12CM吗?
我有朋友做家禽养殖的,需要采购电子脚环,数量不少于10K。
麻烦有相关信息的朋友能够留言。谢谢大家!

网友A:
12CM?距离这么短有什么作用

网友:
rfid加读卡器

网友:
看1688的图片,这个东西和汽车钥匙的RFID方案差不多,车钥匙感应距离至少12cm

网友B:
鸽子的我不知道,猪牛羊的耳标我倒是知道,普通的ID方案,但是脚环的体积那么小12cm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CM?距离这么短有什么作用

人家肯定说的是km

修改:
似乎确实说的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鸽子的我不知道,猪牛羊的耳标我倒是知道,普通的ID方案,但是脚环的体积那么小12cm估计够呛 ...

10年的时候给别人写过125krfid读卡器的代码,他那个就是用在鸽子脚上的,一个蓝色的卡扣,基本上刚好戴在小拇指上,像戒指一样,那个卡好象是定做的,他自己想买芯片个和绕线机自己做,成本可以做到一块以下

网友:
我定做过耳标,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芯片加线圈,只是改变个形状封装成戒指就好了,普通蓝色钥匙扣的便宜,几毛钱。价钱主要看材质吧,我的好几块一个。

网友C:
12cm够了 等于就是个条码标签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cm够了 等于就是个条码标签而已

这个玩意儿这么近怎么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这么近怎么用呢?

下次抓到了读一下就行,又不是实时监控

网友E:
可以,正在测试中。最近也在搞这个。全套东西。有兴趣加我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正在测试中。最近也在搞这个。全套东西。有兴趣加我qq聊

兄弟你QQ多少

网友:
前天去迪卡侬,他家的东西都有纸质的RFID,收银时,只要将买单的物品放到收银台旁的框里就可以了。

那个框不止12cm,可能是框的四周都是天线,所以范围大些。

网友:
车钥匙的RFID天线是带磁芯的,不是一个环,体积非常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这么近怎么用呢?

又不要监控飞在天上的鸽子
其实就是过去在鸽子身上点颜色的升级版 抓出来过一下刷卡机 知道是登记的哪只鸽子就可以了
其实 如果不是为了方便操作,在脚环上印条码更便宜。
还有 万能的某宝上搜“脚环 rfid”

网友:
125k的低频吧

网友F:
我公司有成套赛鸽系统方案。出口国外。我们能做到12cm ,但是实际生产有意减小天线Q值,降低读取距离(10cm以上),增大标签的适应性。我们有配套的单通道 四通道 六通道产品。标签频率125K。
如果国内想要低价的标签和设备的,请绕开。

网友:
动物识别标签

网友:
动物标签国际标准ISO11784

网友:
动物标签国际标准ISO11785

网友:
电子鸽环就是125KHz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要监控飞在天上的鸽子
其实就是过去在鸽子身上点颜色的升级版 抓出来过一下刷卡机 知道是登记的哪只 ...

又涨了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抓到了读一下就行,又不是实时监控

额,原来如此,谢谢解惑,以为检测天上飞的呢

网友(2015-09-21):
字数不够

网友(2020-04-26):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有成套赛鸽系统方案。出口国外。我们能做到12cm ,但是实际生产有意减小天线Q值,降低读取距离(10cm ...

看到您做成套的赛鸽系统
您单位如何还做这个业务,请和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有成套赛鸽系统方案。出口国外。我们能做到12cm ,但是实际生产有意减小天线Q值,降低读取距离(10cm ...

咋联系你,对这个系统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