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7135是如何实现恒流输出的?电流是如何流动的?

楼主(2015-06-16):
datasheet上说,VDD上的Supply Current Consumption典型值是200uA,那就是电流从OUT流到GND了?
350ma的能量输出是从哪里来的呢?不应该是VDD提供的吗?
另外7135的OUT端电压是由谁决定的?外部决定吗?会不会高于7135的VDD呢?

当我把7135的VDD更换成3.3V的时候,红色LED不亮
描述如下:

        电路连接:5V——>R LED(+)——>AMC7135(OUT)——GND

        AMC7135的VDD接3.3V

        现象:AMC7135的OUT端电压是4.42V,R LED不亮;同样的电路G B LED可以亮

                当7135的VDD接5V时,三个灯都可以亮,测得的LED压降分别是 R:2.45V G:3.08V B:3.37V
                按照R灯亮时的压降计算得到的7135的OUT端电压应该是(5V - 2.45V = 2.55V),即7135的压降应该是(3.3V - 2.55V = 0.75V)
                而7135是个低压差的器件啊,datasheet上说压差可以是Output Dropout Voltage = 120mv,完全满足要求啊
                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AMC7135的OUT端电压是4.42V,R LED不亮呢?
                难道是7135的压降要比较大才行吗?

网友:
电源经LED通过OUT流入地,实际上VDD引脚还可以做控制用,接低关闭接高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