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DK1.2中带双指针的函数只能在main()中使用吗?

楼主(2015-06-16):
看例程HelloWorld用LPTMR初始化一定时器:
  // LPTMR configurations
  lptmr_user_config_t lptmrConfig =
  {
    .timerMode = kLptmrTimerModeTimeCounter,
    .freeRunningEnable = false,

    .prescalerEnable = true,
    .prescalerClockSource = kClockLptmrSrcLpoClk,
    .prescalerValue = kLptmrPrescalerDivide2,
    .isInterruptEnabled = true,
  };
  lptmr_state_t lptmrState;    // LPTMR driver state information

  LPTMR_DRV_Init(LPTMR0_IDX, &lptmrState, &lptmrConfig);    // Initialize LPTMR
  LPTMR_DRV_SetTimerPeriodUs(LPTMR0_IDX, TMR_PERIOD);       // Set timer period for TMR_PERIOD seconds
  LPTMR_DRV_InstallCallback(LPTMR0_IDX, lptmr_call_back);   // Install interrupt call back function for LPTMR
  LPTMR_DRV_Start(LPTMR0_IDX);    // Start LPTMR

将这段代码放在main()中可以正确初始化LPTMR,可在中断中闪烁一LED。
但将这段代码放在一函数中,如:
void lptmr_func(void)
{
  // LPTMR configurations
  lptmr_user_config_t lptmrConfig =
  {
    .timerMode = kLptmrTimerModeTimeCounter,
    .freeRunningEnable = false,
    .prescalerEnable = true,
    .prescalerClockSource = kClockLptmrSrcLpoClk,
    .prescalerValue = kLptmrPrescalerDivide2,
    .isInterruptEnabled = true,
  };
  lptmr_state_t lptmrState;    // LPTMR driver state information

  LPTMR_DRV_Init(LPTMR0_IDX, &lptmrState, &lptmrConfig);    // Initialize LPTMR
  LPTMR_DRV_SetTimerPeriodUs(LPTMR0_IDX, TMR_PERIOD);       // Set timer period for TMR_PERIOD seconds
  LPTMR_DRV_InstallCallback(LPTMR0_IDX, lptmr_call_back);   // Install interrupt call back function for LPTMR
  LPTMR_DRV_Start(LPTMR0_IDX);    // Start LPTMR
}
再在main()中调用lptrm_func(),则无法正确初始化LPTMR。

查API Reference,原型为:

不是是否是const指针的问题?

楼主:
相同现象还有如下:
dspi_status_t DSPI_DRV_MasterInit ( uint32_t instance, dspi_master_state_t dspiState, const dspi_master_user_config_t  userConfig) ;
dspi_status_t DSPI_DRV_MasterConfigureBus ( uint32_t instance, const dspi_device_t  device, uint32_t  calculatedBaudRate ) ;

只能在main()中才能正确初始化,一旦放在一函数并在main()中调用,即不成功。

网友:
在执行完hardware_init();后,在试试调用void lptmr_func(void);函数初始化LPTMR模块。

楼主:
是放在hardware_init()之后的。而且是在main()所在文件中。

楼主:
版主可以试试把LPTMR_DRV_Init()放在一个函数里再调用,看看效果是否和我一样。我在IAR和Keil中均试过。用的是HellowWorld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可以试试把LPTMR_DRV_Init()放在一个函数里再调用,看看效果是否和我一样。我在IAR和Keil中均试过。用 ...

好的,了解,我待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了解,我待会试试!

我的现象跟你的一致,我还看,你那边有什么进展?

楼主:
目前还没有新的进展,stack和heap检查均为0x2000,对调用一个简单函数足够了。
不知是否和库的使用有关,看API Reference中有许多内容并未提及,只能看源码。
另外再吐个槽,API相关文档编排看得很费劲啊,既然要推KSDK,至少要让人看得轻松吧,这写文档水平和FSL的产品不是一个档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新的进展,stack和heap检查均为0x2000,对调用一个简单函数足够了。
不知是否和库的使用有关,看 ...
问题的关键是
lptmr_status_t LPTMR_DRV_Init(uint32_t instance, lptmr_state_t *userStatePtr, const lptmr_user_config_t* userConfigPtr)
的userStatePtr,需要是指向一个全局变量的userState变量,这样整个驱动内部,才能随时访问得到,驱动才会表现正常。。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了!
比FSL FAE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