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四轴驱动PWM电机的频率

楼主(2015-06-16):
使用附件所示的原理图,发现电机转动时候会导致电源电压-+0.5V左右的跳变,于是我再电机两端加上一个电容,问题是,加上电容后电机停止转动。有人用过这种电路吗,电容再0.1UF时候的PWM频率需要为多少??

网友:
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