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的电线杆(平行的2条电线)猜猜是否带绝缘皮?

楼主(2015-06-17):
上月去了农村。 看到有人偷电直接电线挂上去偷电。     这才知道农村的电线都是裸露的。  这样不是太不安全了吗?有谁知道 这是为什么?为了散热?

网友:
在强大的紫外线下,护套线几年也完蛋。所有户外送电,不是地下电缆的都是裸的,除非农村房檐下的。

网友:
方便施工,也便宜。

护套线质量好的还是能用很久的,我这的室外电线,风吹日晒20来年了,根本看不出老化。
正规供电和电信用的电缆,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农村灌溉都是水泵拉三根线直接挂到电线上去的

网友:
我们这一直都是裸露的,跟高压线的类似,只是没那么粗。

网友:
裸线,包括10KV,35KV,110KV,220KV

网友:
我们那其中一根是护套线

网友:
都是低压线路,挂上去就用,这活我都干过。那你还没听说过偷电线的吧

网友:
电线杆上两根线离那么远要绝缘皮干嘛
电线杆上的输电线都是裸的,你忘了“为什么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的问题了吗

网友A:
上次回家突然发现我们村的高压线都带套了,220V的还是老样子。

网友B:
我们那里一旦这样被接线使用,变压器马上跳闸了。

网友:
高压电全部都是裸露的

网友:
我记得我们村之前是裸露的,后来电网升级,都换成绝缘的了

网友:
以前的感觉不带,现在村里的线带护套了

网友:
以前橡胶少,现在橡胶多了。

网友C:
裸线大多都是因为成本原因,村与村之间变压器前的都是裸线。因为线太长,胶皮线不太现实,只有变压器出来后的380才会用胶皮线。农村里的裸线大多都是10000V的,偷电的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绝对是为了省钱,这批王八蛋除在这上面打主意,还在漏电保护器上“节约”成断路器,我们那里就是。
不过现在换成带胶皮的了,为了防窃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里一旦这样被接线使用,变压器马上跳闸了。

对,就会这样设计的,一旦有人这样做,就会跳

网友:
城里人不用猜,一直是裸的

网友:
以前都是裸线,有些不是铝线,就是钢丝绳直接拉,后来逐渐换成护套线了,好像还都是铝线,铜线少见,入户线有用铜线的。

网友:
那是以前的老线,直接就是钢丝拉的 ,现在农村基本上也都换代绝缘套的了,我们村千年换的

网友:
以前都是裸的,话说挂上去偷电这事小时候我家也搞过,不过后面换的都是带套的了.

网友:
我这的10k和以下很多都带绝缘,线是黑色的,粗一些。

网友:
主要是考虑成本,很多35KV 以上的线路大都裸线

网友:
我们村 以前也是全是裸线的,不过后来升级改造了,全部是 带皮线了。不过 还有好多家里都是以前的 铝线走的,我们队,经常漏电跳闸 ,以前是 4户或者5户一个漏电开关,现在全部都是漏电开关旁路了,所以 漏电总闸经常跳,我过年回家,推总闸扎刀  推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电工 也是从不管的。

网友:
直接都是钢丝绳

网友:
小时候三相四线都是裸的,打稻谷时将线绑在竹竿上,铁丝弯个钩子就挂上去用了。如果电机倒转的话就换个钩子。

网友:
农村到农忙时节,三相电是可以直接接的。平时偶尔用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长期用,还不交电费的话是会被举报偷电的。

网友:
是中间有一根钢丝,周围的都是铝的。用钢丝是为了提高强度。
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们那现在都还是裸露的,没有绝缘皮

网友:
不一定是偷电,那是灌溉用电用不用都交了钱的。但不是所有。现在高低压全部都是皮线。

网友:
农村10KV,0.4KV都是不带套的

网友:
100KV也是不带套的

网友:
还是农村好,很容易就搞到免费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里一旦这样被接线使用,变压器马上跳闸了。

是你的设备漏电了,  可没那么级能检测你怎么接上去的

网友:
以前我们村倒是可以直接挂上去用电,只要给电工一些钱就行了。现在都是电工处理这些事

网友:
设计和规程都是裸线

网友:
高压线才会的吧

网友:
我们那里四年前完全是裸露的,不过一般都不会直接挂电,11年底全部换了带护套的,为此我还问了电工这线时间长皮不就坏了么?电工就说了一句:你看我们的这个电话线用了多少年了,那皮不还好的么,然后我掐指一算,电话线在我还念初中的时候就挂上了,再然后我就不担心了,电工后来说了,电线这玩意,10-15年以后可以申请更换的,由当地Z.F.承担,但有顺序(就是哪个村和镇里关系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线大多都是因为成本原因,村与村之间变压器前的都是裸线。因为线太长,胶皮线不太现实,只有变压器出来后 ...

每户都给你弄个变压器啊

网友:
以前是裸露,现在是绝缘的.

网友:
这这这,怎么可能啊,居然,还有,这种事儿?楼主太OUT了吧,这可是电工的基础的基础啊。应该说OUT很多年了。

网友:
现在有用绝缘的了?我们这里还没有,主供电线路都是裸的,前几年新拉的,也都是裸的。
从杆子上下来入户的,都是护套线了。

网友:
这边没改造前裸线,现在都是护套线.....

网友:
是裸露的,而且,不是銅綫!

网友:
老家农改后,火线带皮,零线裸露

网友:
我们那变压器出来都带皮

网友:
小时候天天见,当然是裸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回家突然发现我们村的高压线都带套了,220V的还是老样子。

是的。现在推广10kV带绝缘架空线

网友:
我老家,自从有电以来线杆上的线都是裸露的,小时候到晚上见有人直接挂两根线偷电。

网友:
我们那早先是铝绞线.
高压的好像是钢芯铝绞线.
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裸的,很小的时候就见过
带绝缘层的没有太大意义,风吹雨淋,很快就风化,变成灰了

网友:
一直都是裸线,刮风下雨时有树枝掉到两根线上就会一阵声烟,小时候见过

网友:
1万伏的应该是裸的吧,有胶皮也没有用(绝缘有那么好吗?)

网友:
在农村灌溉,好像就是直接把线挂上去用的,是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回家突然发现我们村的高压线都带套了,220V的还是老样子。

带套的是从杆上引下来的线,架空线还是裸线

网友:
现在很多架空电线也是带有绝缘护套的了,材质通常是辐射交联聚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