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FPGA==>EP4SGX530开发板千元卖 ,买大送小,赠送 7寸TFT显示屏

楼主(2015-06-17):
本贴的前一贴:万元FPGA==>EP4SGX530 开发板 千元以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3233-1-1.html

首先向曾经关注这块PCB的网友表示感谢和道歉! 这块板两年多才有现在这样的结果,离当初的计划也打了折扣----去除PCIEl了.  PCIE部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
PCIE在PC机上电加载不能超过100ms,当初没想到这个问题,导致电脑有时能认识PCIE卡,多数是侦测不到设备,为此又测试FPGA+ CPLD FLASH并行加载电路(PFI)
结果也是不让人满意,通过QUARTUS烧写FLASH要10到20多分钟,还遇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痛下决心去除PCIE接口,对电源和DDR2部分也进行大的调整,前后共4次
打样,电源打样还不算,说了这么多只是向网友解释一二,虽然没成太监,也是万分惭愧。

以前预订的网友需重新预订(毕竟时间太久了,每个人需求有变化),下个星期六前发货!!

由于八层板打样费很高,本次板子成本计算:
打样费3500RMB/4pcs,单板价格75RMB/pcs,加工费4000RMB/30pcs 样板费 750RMB/3pcs 所以单片板不包括元件成本是:
(3500  + 30*75 + 4000 + 750 )/33 =  318元  元件EP4SGX530 650RMB  DDR2  10RMB*2  SDRAM  9RMB*2  flash 25p128   5.5RMB*2   RTL8201  5.5RMB
HR911105A  5。5RMB  电源(tps40193 + csd16321+15775 > 12RMB)   其他的20RMB  总计: 318 + 650 + 20 + 18 + 11 + 11 + 12 + 20 = 1090RMB

EP4SGX530 FPGA开发板 价格:1488元(原装的要4万多人民币,对比网上的开发板,类似这样的资源配置,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本批共30片,买的网友赠送 7寸TFT显示屏一块(1024x768 新的,朋友库存)
鉴于跟贴的网友好多都是初学者,我手里有以前做的 ep1c3 FPGA 开发板大约也有30片,就一并送出,外加海量资料
关于ep1c3_soc FPGA板的资料在这儿:http://www.amobbs.com/thread-4676153-1-1.html

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板 +  7寸TFT显示屏一块 = 1488元 ,不计成本,只求人气!

还没有开店:放到二手市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154265979
这两天将淘宝店搞好:6月26定时发货,如本贴不能再编辑,见我的签名处的淘宝链接!
新板子配置如下:

DDR2              MT47h16m16          2 片 高速数据处理
Sdram  32bit    HY57V283220(或兼容)     2 片 程序运行及显存 或图像乒乒乓切换,总线独立
Spi flash          MX25L128              2片  程序及上电配置,数据存储
Rtl8201.                                       1片  以太网
uart   ch340                                 1片  通讯及调试
SD卡及200多个IO(多对查分引脚)详细见原理图

例程边整理边上传

最终的PCB样子(八层)

网友:
预定一块,跟帖预定吗?

楼主:
下面是前几个版本的板子

网友:
最新的quartus还支持这个型号吗?

网友A:
为何不单独安个电源接口?或者用3.3VAux给FPGA配置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单独安个电源接口?或者用3.3VAux给FPGA配置用电。

见前几个板本照片,先前也是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前几个板本照片,先前也是分开的

其实我觉得你是走了不少弯路。开发PCI-E,只有一台电脑的话就太苦B了,经常蓝屏不说,还老出各种小毛病。理想的开发环境是一台高性能主机,主做开发、下载、仿真、硬件调试等,另一台快速启动的小主机专门用来测试,其系统可以用速度优化的精简系统。这样一旦出现蓝屏等,重启也是非常快的。你说的上电确实是个麻烦,不过我看一份文件所说,一般有250ms以上的加载时间。可能协议本身是为了保证PC的上电启动速度吧。

网友:
口水,可惜不会玩

网友:
这能说 东西太高级,不会玩,绑定

网友:
看起来 就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B:
这东西高级啊,价格良心——话说可能投入都可能收回不了。
打样一次都好多钱的说。

网友:
高大上的板子,新人只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高级啊,价格良心——话说可能投入都可能收回不了。
打样一次都好多钱的说。 ...

投入不可能收回来,我也是赌一口气要做出来,没有人会向我这样做,所以说这么好的板子,这样的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

网友:
还不了解  只能帮顶了。

网友:
想订个,但是对FPGA不熟,担心拿回来玩不转,LZ能否带我们玩?

网友:
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
高大上,不会玩,只能帮顶了

网友:
求预定。跟帖就行吗?

网友:
赞一个,很高端,帮顶,希望以后能看到教学帖子

网友:
太高端了,IC 这么贵实现项目都用不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投入不可能收回来,我也是赌一口气要做出来,没有人会向我这样做,所以说这么好的板子,这样的价格,以后 ...

投入不可能收回来,花这么多功肤有什么意议呢

网友:
太高端的,不适合我玩。纯支持了。

网友:
ESD方面要考虑一下,这么猛的IC,不小心弄挂了,非常心疼,而且影响开发进度。

网友:
满级装备,亲们还在犹豫什么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可惜不会玩,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入不可能收回来,花这么多功肤有什么意议呢

收获经验和教训,也攒一下人气和人品,下-次打算做XILINX 的 7K325,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终于看到结果了。

网友:
膜拜,佩服楼主

网友:
佩服楼主的坚持。

网友:
膜拜楼主的技术.

网友:
不错!只是口袋没钱,精神上支持一下!

要是红板子就好看了...绿板子实在看腻了。

网友D:
我司的PCIe是又加了个CPLD专门程序加载~~~

后来貌似又改过一次,去掉CPLD了,不过不是我的项目所以没细问

网友:
为何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这价格也确实后无来者了,赞一个

网友:
老早就看过文章如何对付上电问题,说是写两个引导,上电先引导基本PCI的,启动完成,二次引导完整功能。不过我不玩pci,主要是还要PC端会写驱动程序的人配合才能玩

网友:
这么高端的核心板用来玩什么呢?

网友:
好抢手,犹豫了下就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你是走了不少弯路。开发PCI-E,只有一台电脑的话就太苦B了,经常蓝屏不说,还老出各种小毛病。 ...

PCIE一般还是保证在100ms的加载时间。我们所的设备都是先加载一个初始逻辑,然后再用动态重构的方法在系统引导的时间内慢慢写其它逻辑

网友:
PCIE加载可以用动态部分重构吧

网友:
支持,但穷屌丝玩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一般还是保证在100ms的加载时间。我们所的设备都是先加载一个初始逻辑,然后再用动态重构的方法在系 ...

恩,只不过我现在也没搞过重构。你所说的应该是先加载一个mini的bitstream,负责PCIe配置区的正常运作,然后再加载其它功能区吧。回头有时间我也研究一下动态配置。我手边有Virtex-5和Kintex-7的,不过K7综合布线一次实在是太慢了,生成一个bit文件都得三分钟。

网友:
  是不是太阳春白雪,实在太高端,价格是一个问题,买来都怕玩不转。

网友:
我在想用来做点什么东西呢,如果只是学习下高科技太可惜了。

网友F:
能直接用来sdr吗?能就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IE一般还是保证在100ms的加载时间。我们所的设备都是先加载一个初始逻辑,然后再用动态重构的方法在系 ...

多谢您的回复,抽空我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直接用来sdr吗?能就兴趣++

不能直接SDR,您需要一块ADC,DAC接口板

网友:
哈哈,胡工好久没有露面了。原来在潜心制作神奇。

网友:
高大上,玩不懂哦。好东西。

网友:
实在是好东西!用它来做视频处理真的是一流。

网友:
还是感觉买官方推荐的靠谱。

网友:
看不懂,我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获经验和教训,也攒一下人气和人品,下-次打算做XILINX 的 7K325,就不会走弯路了 ...

哈哈,我等你的7K,不过GTX一定要全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等你的7K,不过GTX一定要全引出来

多谢您的关注,这个530板的GTX也引出了多组了啊,建议您先用用

网友:
楼主给力!!楼主估计烧了好几个W了吧!
我自己做的EP3C120的,也烧了不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关注,这个530板的GTX也引出了多组了啊,建议您先用用

呵呵,我现在以Xilinx为主,Altera实在是不太熟啊。再一个,Xilinx有个比较实用的手工摆放功能,对于一些时序要求极高的地方(主要是高速IO)很有用。
其实那些超大容量片子的用途反而不是那么广了,通常也就只用在IC前端测试上了,实用型产品设计一般能见到100KLE的就已经很少了。目测你这板子买回去点灯的人大有所在,呵呵。
我这边的设计全系统目前总共占用的资源不过区区6.2K DFF+6K LUT6,连一片XC6SLX45的1/3都没用到,也就IO用得多些而已。其实个人开发FPGA真的是力不从心;精力太少了。没有一个开发团队,FPGA很难玩得转。开发FPGA比开发C++之类的困难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现在以Xilinx为主,Altera实在是不太熟啊。再一个,Xilinx有个比较实用的手工摆放功能,对于一些 ...

说得正是,以前一值学习FPGA之类的但用是最多还是EPM240最多也就是EPM570的CPLD能用这么高资源的芯片前所末有,
一个人的精力实在很有限,以前把精力放到FPGA上现在转移到RTOS系统上了。
但我还是佩服你的技术,坚持下去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说得正是,以前一值学习FPGA之类的但用是最多还是EPM240最多也就是EPM570的CPLD能用这么高资源的芯片前所 ...

收获说不上,区区一堆经验而已。其实你搞的RTOS之流发展空间才更大,而且当你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养活几十人的小团队了。纯粹的FPGA可以说只是在玩技术。我到目前也没接触像样的算法,目前只是做一些高速接口。但是力不从心啊。一个MIPI接口搞了好多天也做不稳定,它的时钟LP模式是个大麻烦。

网友:
终于等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获说不上,区区一堆经验而已。其实你搞的RTOS之流发展空间才更大,而且当你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之后,基 ...

说的是啊,
刚来FPGA板的时候就是看到楼主的资料,深深的觉得楼主是很牛的。

我还记得有人当时说过楼主板子定位不清晰,楼主承诺了PCIE等
楼主尽量满足大家需求的本意是好的。可那也不切实际了
毕竟FPGA不是只有硬件还有软件调试,工作量更大,
恐怕真的做出来楼主成本也不单单是这点钱了。

网友H:
其实我对这个挺有兴趣的,但是我是初学者,怕玩不转。怎么坛里没多少人有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对这个挺有兴趣的,但是我是初学者,怕玩不转。怎么坛里没多少人有热情? ...

我也觉得冷清,资料,使用手册正在编写中,做到浅显入门,到实际工程应用,希望到时大家能喜欢

网友:
驾驭不了

网友:
资料多点会火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冷清,资料,使用手册正在编写中,做到浅显入门,到实际工程应用,希望到时大家能喜欢 ...

支持!LZ应该多放点资料和例程什么的,不然很多人担心回来玩不转。资料齐全的话,我也想要一张

网友I:
预定一块,是那个链接(二手的还是签名的)可以下单,另外我给你短信了,回复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预定一块,是那个链接(二手的还是签名的)可以下单,另外我给你短信了,回复一下哈 ...

多谢您的支持,后续有好多惊喜,您不会后悔的!,  我的签名档有链接,谢谢!

网友J:
其实也可以高频信号处理,只是本人玩不转这高端货啊

网友:
以前做光刻机的时候,光学镜头里面的DMD控制板就是类似这个玩意,貌似超贵。。。

网友:
太贵了,这个太高端了

网友:
遗憾了 这个东西应该有pcie和f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也可以高频信号处理,只是本人玩不转这高端货啊

其实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很好的试验板,那怕您点亮一颗LED,由于它的内部资源很丰富,您做实验时,不会纠结LE够不够,能不能多例化些FIFO  双口RAM ,

它的内部乘法器(18x18) 有1024个,Total Memory(MLAB+M9K+M144K) 高达 27,376Kb  恰如高档示波器一样,您会觉的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
有意收一块玩玩,不过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胡兄。
1,FPGA上留出了散热片的定位孔,发货时有散热片吗?根据我的经验,没有散热片的话,资源 用到200KLE以上的时候,时钟超过50MHZ的情况下,温度将会高的吓人。
2,看到有一个DDR2的测试程序,这个是clock 跑到333MHZ了吗?也就是说硬件部分可以顺利跑通DDR-667了?SDRAM部分呢,可以跑到150MHZ吗?
3,板上似乎只有5组IO(2大3小),跟原理图上6组好像对不上,DDR旁边那排小孔也是IO还是FPC的链接用的?所有IO基本都是固定2.5V的?
4,网络、SD卡等其他外设应该已经调通了吧,应该所有芯片的都是SMT贴的吧

楼主:
1,FPGA上留出了散热片的定位孔,发货时有散热片吗?根据我的经验,没有散热片的话,资源 用到200KLE以上的时候,时钟超过50MHZ的情况下,温度将会高的吓人。
2,看到有一个DDR2的测试程序,这个是clock 跑到333MHZ了吗?也就是说硬件部分可以顺利跑通DDR-667了?SDRAM部分呢,可以跑到150MHZ吗?
3,板上似乎只有5组IO(2大3小),跟原理图上6组好像对不上,DDR旁边那排小孔也是IO还是FPC的链接用的?所有IO基本都是固定2.5V的?
4,网络、SD卡等其他外设应该已经调通了吧,应该所有芯片的都是SMT贴的吧

1) 您是有经验的,有散热器,个头大又重,我是在面板上装风扇,直接吹,效果也很好,需要的网友,可以在套件里配送,您可以根据需要装上
2)DDR2单片全速333Mhz,两片全速260Mhz,SDRAM 两片都是按130Mhz 测试的,没有问题,150Mh需要试一下
3)板子后面还有专用的GTX引出
4)网口测试完成,串口完成,SD卡,还没有时间写,主要器件均有测试例程

网友K:
这个板高手才用到。资料估计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高手才用到。资料估计比较少

资料在整理,板子会有完整的使用手册,例子从入门到实际应用,基础模块到NIOSII使用,更有的就是一步一步从头
构建一个LCD图像显示系统,硬件TCP/IP加速练习,8080CPU, or1200 CPU 等多种开源的CPU软核及开源外设的联系
绝对是物有所值,这些例子是在淘宝上找不到的
还没写完,请后续关注

网友:
支持个,最近买了tk1,要不然就先弄一个 学一下or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高手才用到。资料估计比较少

资料多,原创 + 几十G海量资料

网友:
厉害,关注一下。我350买了一块二手的DK-DSP-2S180N 。感觉还不错。就是没什么资料。只有原理图和简单开发板介绍。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154265979,有兴趣买一块,是不是直接拍这个链接就行?

网友M:
胡兄 给个板子的背面照啊!

网友N:
板子看着很心动,准备出手买一块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胡兄 给个板子的背面照啊!

下午上背面照和由带保护面板的照片,多谢您的热心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154265979,有兴趣买一块,是不是直接拍这个链接就行? ...

请您拍这个链接吧,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177453811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看着很心动,准备出手买一块支持一下。

感谢您的热心参与,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拍下吧,后续我会为此板配高速ADC,DAC板,只收成本价,如有网友感兴趣
帮我完成这项工作,可以和我联系,也可以提出您的好的方案

网友:
终于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参与,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拍下吧,后续我会为此板配高速ADC,DAC板,只收成本价,如有网友 ...

我自己也有打算给这块板子配个高速ADC,再结合我自己已有的USB3.0开发板,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应用。

网友:
最近手头有些紧,要不就拍一个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胡兄 给个板子的背面照啊!

白天在外面,晚上啦,灯光下拍的,明天再拍发货套件图片,发货时就是这样的,压克力有机面板的上,下面

网友:
LZ用心了

网友O:
胡工真的用心了,我也买一块。

网友:
口水一个

网友:
花了很多心思,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在外面,晚上啦,灯光下拍的,明天再拍发货套件图片,发货时就是这样的,压克力有机面板的上,下面 ...

已下单,支持胡工,打算用这个板子写点ASIC方面的东西分享出来

网友P:
好奇问一下,赠送的7寸屏幕怎么跟板子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胡工真的用心了,我也买一块。

多谢袁同学支持,本来以前说给送您一块的,现只能少收您的了,按成本价吧1180,您拍下后,差额后续我用支付宝转给您
套件同大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奇问一下,赠送的7寸屏幕怎么跟板子连接?

会画一转接板,板上有背光及其它电路,通过50pin排线插到530的插座上,手头的事一忙完,马上画这个板,
很快赠送给大家,给大家屏的资料,如不想等也可以自己做毕竟电路不麻烦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参与,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拍下吧,后续我会为此板配高速ADC,DAC板,只收成本价,如有网友 ...

我刚在淘宝下单了。有个问题想跟你确认一下,我在这看到你是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板 +  7寸TFT显示屏一起1488¥,淘宝上也是三样一起1488吗?我目前只下来EP4SGX530板子的单子。

网友P:
引用 楼主:
会画一转接板,板上有背光及其它电路,通过50pin排线插到530的插座上,手头的事一忙完,马上画这个板,

大概什么时候能搞定lcd样例?想入手一套,看看FPGA和7寸lcd的绘图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概什么时候能搞定lcd样例?想入手一套,看看FPGA和7寸lcd的绘图应用。

您好,LCD的例子以前都做得有,只是没有针对这个屏的,接口板做好了,LCD GUI例子就会放出来,上面贴子的手册目录里第十章
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刚在淘宝下单了。有个问题想跟你确认一下,我在这看到你是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 ...

是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板 +  7寸TFT显示屏,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时在阿里旺旺中回复您

淘宝还不会用,不知手机中是否可以看到旺旺留言,在这也向旺旺留言的网友说声对不起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板 +  7寸TFT显示屏,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时在阿里旺旺中回复 ...

期待你的大作,另外楼主有没有计划另外出个核心板,既只包含电源,FPGA和DDR2/3?这样我们可以自己画底板做其他应用。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可惜我FPGA还没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P4SGX530 FPGA开发板 + ep1c3_soc FPGA开发板 +  7寸TFT显示屏,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时在阿里旺旺中回复 ...

另外建议楼主手机装个旺信,可以随时看留言。

网友Q:
您好!ep1c3的板子单卖吗?单卖的话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期待你的大作,另外楼主有没有计划另外出个核心板,既只包含电源,FPGA和DDR2/3?这样我们可以自己画底板 ...

XIXILINX的 7k325还在试验中类似核心板,其实我觉得我的软件例程到是花了很多心血,如用到毕业设计上,倒是可以多
几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ep1c3的板子单卖吗?单卖的话多少钱啊!

如本批配送完有多的,可以送给您一块,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XIXILINX的 7k325还在试验中类似核心板,其实我觉得我的软件例程到是花了很多心血,如用到毕业设计上,倒 ...

如果你出新的超大容量的核心板,我一定再支持一把。

网友:
这个价格,必须是神器啊,晚上下班了拍一个~

网友:
好高级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袁同学支持,本来以前说给送您一块的,现只能少收您的了,按成本价吧1180,您拍下后,差额后续我用支 ...

胡工非常感谢您还记得我,但是这个特例我们就不开了,我和大家一个价买您的板,毕竟当时这个板上我也没有做多少贡献,毕竟您整这么多也不容易。

楼主:
出货清单

网友M:
IO口的那些排针是焊在板子上呢还是空着呢?另外 好像12V输入端的那个插件电容没有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出货清单

板子上有没有预先写好的程序?准备让别人代买,顺便可以上电试机。

网友:
神器啊,忍不住拍了一个.

网友:
拍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M:
IO口的那些排针是焊在板子上呢还是空着呢?另外 好像12V输入端的那个插件电容没有焊。 ...

晚上好,排针都会焊在板子上,这个是我测试的,12V输入端的那个插件电容也会焊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好,排针都会焊在板子上,这个是我测试的,12V输入端的那个插件电容也会焊上的 ...

胡工这份热情,我们全力支持,我前几天在QQ上跟你说不用担心销量,你看马上就全卖完了,已经开始等你的7K325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板子上有没有预先写好的程序?准备让别人代买,顺便可以上电试机。

板子预烧写串口,网口,和LED灯,串口输出信息,LED闪灯,网口预写一个IP,可以通过电脑ping开发板
以上测试可以表明:FPGA基本没问题,配置电路正常,电源电路正常,网口正常,串口正常,
然后大家再分别用提供的例程测试DDR2 SDRAM

网友H:
LZ能给我留一张吗?我现在不在国内,支付宝好多年没有用了,现在也在跟公司商量辞职的事情,公司还没有给我回复。我的计划是下个月底回国,怕是到时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本批配送完有多的,可以送给您一块,多谢您的支持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能给我留一张吗?我现在不在国内,支付宝好多年没有用了,现在也在跟公司商量辞职的事情,公司还没有给我 ...

您不用担心,我把自己用的给您得了,回来后可以跟我联系,见签名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用担心,我把自己用的给您得了,回来后可以跟我联系,见签名档

先谢谢了!我现在在等公司给我回复,然后才知道发往哪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货清单

东西真心不错,楼主板子估计很快要推销了。有好东西记得再告诉我一声。

网友R:
PCIE拿掉了,价值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R:
PCIE拿掉了,价值大打折扣

第一楼已经解释,这么大的芯片配置需要时间,那怕是并行加载(PFL)并且CPLD加载烧写FLASH时间特长
十几分钟以上        预留接口J2是用来并行加载的,板后的插座有GTX信号,网友有兴趣可以自己试验PCIE

楼主:
还在为板子的事忙

楼主:
板子已经测试好,板子上的风扇插座买的不合适,明天上午再去买,下午装压克力板包装出货,谢谢大家!,请耐心多等一天
晚上所有板子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测试好,板子上的风扇插座买的不合适,明天上午再去买,下午装压克力板包装出货,谢谢大家!,请耐 ...

不急这一两天,胡工慢慢把板子都测好,要不然拿到手发现问题又麻烦

网友:
发货不着急,业余时间搞慢慢来

网友S:
玩大的怕浪费,支持胡工个小的,刚收到货,多层板,感觉性价比蛮高,就是这焊接有点难为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玩大的怕浪费,支持胡工个小的,刚收到货,多层板,感觉性价比蛮高,就是这焊接有点难为情了

几年前手工焊接的,本来是赠送给网友的,您拍了一块,下午去买点洗板水洗洗

网友P:
引用 网友S:
玩大的怕浪费,支持胡工个小的,刚收到货,多层板,感觉性价比蛮高,就是这焊接有点难为情了

是手工焊的?这个应该容易检查出来的。

网友T:
没有差分io可惜了...

=.= 看错了 不过话说回来 2mm针能跑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手工焊的?这个应该容易检查出来的。

ep1c3的品像是不漂亮,一楼的照片也是这样,说的是赠送,我把它尽量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有差分io可惜了...

=.= 看错了 不过话说回来 2mm针能跑多少G?

话说PC主板扩展USB3.0用的就是2.0排针…另外淘宝上那些用软排线把PCIe接到机箱外的东西也确实是能用的…所以其实高速收发似乎可以对付…

网友U:
打算来一块,还有吗?
最近在弄SDR。用Matlab是方便了,但是有时候速度有点慢
不过好几年没用FPGA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玩得转。。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打算来一块,还有吗?
最近在弄SDR。用Matlab是方便了,但是有时候速度有点慢
不过好几年没用FPGA了,不知 ...

向买的网友问声好,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今天下午发货,拖了一天的原因是,网友希望将散热器装好
所以又改换铜柱的尺寸,和安装又耗了一天时间,会配4个固定胶柱,担心运输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打算来一块,还有吗?
最近在弄SDR。用Matlab是方便了,但是有时候速度有点慢
不过好几年没用FPGA了,不知 ...

您好,还有两三块,想要您就下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有两三块,想要您就下手吧

已下单。
要装上散热器和亚克力再发货?
看起来这个结构不是很稳定的样子啊。
1. 散热器应该比较重
2. 铜柱加亚克力比较高
3. 装上这两个东西之后,需要保护的体积变大了,要用到很多泡沫材料,可能保护效果不如单独PCB

我担心有的暴力快递运来了,散热器掉了,铜柱把PCB扯断了。。

网友:
不用装上邮寄,配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刚查了一下淘宝,板子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V:
板子已经收到了,不过要弄块子板套上的话,LZ还得教我怎么拆那个散热。。。因为散热连接的卡扣,高度比2.0mm的针要高,这样子板是套不上去的。。。

网友:
我的还查不到呢

网友:
貌似FPGA的开发板都比较贵

楼主:
货已经全部发出,没收到的网友请再等等,收到的网友也请回馈下包装是否完好,很是怕快递啊
下面几点很重要:
1)板上的散热器加风扇在内核(0.9V 15A 150Mhz)也能稳定工作,无论如何都需要给FPGA加
个散热器
,那怕是个很小的都可以
2)不要带电拔插USB下载线-->JTAG及AS配置插座
3)通过AS插座烧些.pof文件是拨码开关都应为OFF,开关的位置靠板边沿那侧,win7 应用32位
   模式,64位有些问题-->提示不能识别的ID号,win8我没有试过
板上网口的IP是:192.168.123.22  测试时您需要将电脑的IP配置成192.168.123.x ( x 可以从1到254,不包括22)
然后您可以在cmd 模式下使用命令 ping 192.168.123.22 ,fpga板会有回应
手册我尽快写,先完成如何使用开发板及一些要注意的细节

网友W:
win7 要32位? 这东东还和系统有关吗?是不是下载线的问题?

我的所有电脑都没有32位了。。。内存都是16/32G,32位没法用啊。。。

网友:
高大上,玩不起

网友:
收到了,包装非常仔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W:
win7 要32位? 这东东还和系统有关吗?是不是下载线的问题?

我的所有电脑都没有32位了。。。内存都是16/3 ...

您误会了,是quartusii 32位版本,下载调试都可以用64位的quartusii  ,只有再烧些flash时,
最好用32位,altera 官网上有bug的好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还有吗,定一块

您好,还有一块

楼主:
附加:网口测试时要插好网线再上电,不要中途拔插网网线,不然可能ping不通!

如何查看DDR2的操作:把下再线插入JTAG座然后上电,不用下载程序,打开quartusii 软件,选中QUARTUSII 11.1 主菜单中的Tools
再选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您就能看到写入DDR2然后又回读到片内RAM 的数据了

网友:
已收到,虽然不是我亲自收的包裹不过代收人给我发的照片来看包装的很仔细

网友:
包装完好

网友:
收到,包装完好,准备测试;

网友:
要是有xilinx的就好了,Altera的有好几块了

网友:
东西太高级,不会玩,绑定

网友:
昨晚去顺丰自提的,包装很严实,胡工费心了

网友:
静等说明书

网友Y:
网卡ping不同啊,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Y:
网卡ping不同啊,什么情况?

1)接好网线再上电
2) 设定电脑IP 为192.168.123.1

测试图示
已经合为一个文件,昨夜下载的网友可以重新下载

网友:
果然好使,好板

网友I:
开发板一上电,盖过周边所有的声音,那个风扇非常的强劲哈;
测试结果见图:
test1: 网口测试
test5: 串口测试
test2: DDR测试
test3: 近网口的SDRAM测试

但是在编译和下载my_top_530_vga_sdram项目的时候提示错误,见test4,在下载到99%的时候失败了,不知道
大家是否遇见这个错误了;这样的现象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我的操作系统win7 x64,JTAG的线我自己换了一根
因为原来的比较长做串口了)下午新的USB MINI-B的线来了,我再试一次;

等待胡工其它的教程哈。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99%时失败。后来多试了几次就好了,不知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发板一上电,盖过周边所有的声音,那个风扇非常的强劲哈;
测试结果见图:
test1: 网口测试

1)当您调试程序时,可以将SW1全部拨到板外侧,这样上电时就不会自动配置,下载新程序很少出现上述问题,您试试
2)下载时,不要动板子

收集一些学习资料 百度盘
http://pan.baidu.com/s/1gdIV6yZ
密码:gpo1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您调试程序时,可以将SW1全部拨到板外侧,这样上电时就不会自动配置,下载新程序很少出现上述问 ...

重新换上新买的Mini-B USB线,一次通过测试;

多谢胡工哈,资料很多;

网友U:
收到了,包装真心牛逼。。。像个砖头了。。。
网口,串口,ddr没有问题
正准备测sdram,但是发现我的quartus没有支持stratix的包。。。正在官网下载。。。

不过必须说下,风扇太猛啦!!!
哎,要是温控的就好了。。。这款FPGA有内部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
請問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U:
收到了,包装真心牛逼。。。像个砖头了。。。
网口,串口,ddr没有问题
正准备测sdram,但是发现我的quartu ...

您说的问题,是我设计时想的不周全,恳请大伙出出高招,小程序调试时,可以拔掉风扇,散热器足够散热

另做试验,将风扇向外吸气,这样声音小很多,我不知道吹气好还是吸气散热好

楼主:
您好,我的签名档有淘宝小店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问题,是我设计时想的不周全,恳请大伙出出高招,小程序调试时,可以拔掉风扇,散热器足够散热

另 ...

吹气散热好,吸气的话是让空气对流,带走散热器上的热量。
但是吹气更直接

网友:
这价格也真是前无古人,后估计也不会有来者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问题,是我设计时想的不周全,恳请大伙出出高招,小程序调试时,可以拔掉风扇,散热器足够散热

另 ...

话说JTAG下载SDRAM的程序好慢,大概花了两到三分钟,我记得以前下载貌似蛮快,莫非是因为这个片子容量太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U:
收到了,包装真心牛逼。。。像个砖头了。。。
网口,串口,ddr没有问题
正准备测sdram,但是发现我的quartu ...

我在单位一上电,座位旁边的人就说了,你那边的示波器给我借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问题,是我设计时想的不周全,恳请大伙出出高招,小程序调试时,可以拔掉风扇,散热器足够散热

另 ...

散热还是是吹风效果好的,那个不用拔掉电扇,把风扇连接的电源线拔掉就可以了;
胡工的文档什么时候能出来哈;

网友Q:
引用 楼主:
如本批配送完有多的,可以送给您一块,多谢您的支持

您好!这个板子太高级太专业了,想买个ep1c的板子来入门学习一下!
还有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I:
我在单位一上电,座位旁边的人就说了,你那边的示波器给我借用一下  ...

是啊,我一上电,就震惊了。。。
老板就在旁边,来了一句:“你要起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话说JTAG下载SDRAM的程序好慢,大概花了两到三分钟,我记得以前下载貌似蛮快,莫非是因为这个片子容量太 ...

是因为这个片子容量太,配置文件19.2MB,通过JTAG下载是要花时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这个板子太高级太专业了,想买个ep1c的板子来入门学习一下!
还有吗? ...

您好,留个地址给我吧,送您一块,地址发到我邮箱或是加我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啊,我一上电,就震惊了。。。
老板就在旁边,来了一句:“你要起飞了吗?” ...

我把风扇固定到散热器上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伙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风扇固定到散热器上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伙试试看

怎么固定的?
不是螺丝吧,应该是黏在散热器上?来张照片呗

网友Z:
楼主这个板子是用A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这个板子是用AD画的?

是啊AD10

网友:
板子不错 暂时用不到 支持一下楼主

楼主:
请网友下载,这个就是7寸TFT LCD 的数据手册
另一个是530板子的机械图,有网友需要

网友:
这个板子太强大了!看起来就觉得很漂亮,顶一下。

楼主:
还有4块EP4SGX530开发板 DDR2部分不正常 打折处理¥800元
本人不会焊接BGA,请人工太贵,打折处理,有喜欢的网友就收了吧,本钱就有1100元,发货清单同好的一样,
送7寸TDT LCD ,没有ep1c3小板
打折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0497617668

网友:
200楼 我占

楼主:
预售: 不少网友希望能再做一次,想要的网友请到淘宝拍下,付款截至到7月20号
         如果人数超过20人,就可以做了主要是平摊费用,如达不到人数,则听网友的意愿,
         或是退,或是等   本次出售  主要是服务阿莫论坛的网友,谢谢您们的信任和支持!

网友AA:
引用 楼主:
预售: 不少网友希望能再做一次,想要的网友请到淘宝拍下,付款截至到7月20号
         如果人数超过20人,就可 ...

再做还是原价 送ep1c3小板+7寸LC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再做还是原价 送ep1c3小板+7寸LCD吗

原价 送7寸LCD ,
ep1c3小板已经送完了,没有了

网友:
拍下一块,楼主的文档出来了吗,怎么下载

网友:
胡工你好,请问还有EP1吗,我想买一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司的PCIe是又加了个CPLD专门程序加载~~~

后来貌似又改过一次,去掉CPLD了,不过不是我的项目所以没细问 ...

加CPLD是用并行FPP加载模式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学些

楼主:
回复网友:
1) 文档还没有出来
2) ep1c3板送完了
3)加CPLD就是加速下载--> PFL

网友M:
U12(RT9187)的设计余量是不是不够?板子运行一段时间后,U12比较烫,而且现在transiver还没有用起来,要是用起来的话,再加上几个PLL都起来,有点担心。。。,不知道胡工在设计时是否已经计算过最大电流。虽然RT9187是1A的LDO,但是板子上的输入是5V,输出是0.92v,要是真跑到1A,那么功耗是4W左右,那么小的封装肯定吃不消吧。另外,根据RT9187 Spec上的计算公式计算,输出电压应值是0.8*(1+9.1/36)=1.002v,不是原理图上的0.92v,难道是考虑了布线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M:
U12(RT9187)的设计余量是不是不够?板子运行一段时间后,U12比较烫,而且现在transiver还没有用起来,要是 ...

记得设计电源时pll的消耗哟是200ma,收发器用的是1.5V(1.4V)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设计电源时pll的消耗哟是200ma,收发器用的是1.5V(1.4V)

0.92V有连接到VCCHIP_L VCCHIP_R这两个电源上,手册上的描述是“Transceiver hard IP digital power”,没有找到工作电流的具体值;另外这颗片子有8个PLL,给200mA的预算似乎有点少。手边没有万用表,不知道U12的输出电压到FPGA引脚后的具体电压值是1v左右还算0.9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U12(RT9187)的设计余量是不是不够?板子运行一段时间后,U12比较烫,而且现在transiver还没有用起来,要是 ...

包括主0.9V 都有布线压降考虑,现主0.9V 是0.93V  大电流是到IC引脚会只有0.9V,  PLL 0.9V 我经验是 0.93V为好
由于布线比较远,考虑压降适当调高了点,您可以适当调以下电阻,看看是否更好一些,万分感谢

楼主:
给大伙汇报一下, LCD接口板已经发到嘉力创做了,希望一次就能成型

网友:
好消息哈

网友:
楼主辛苦了,希望手册也抽时间完成啊!

网友:
有屏玩起来就更有意思了.

网友:
就等楼主的手册了!

网友M:
胡工送的那个usb blaster,拆开看里面是STM32方案,速度比较慢,在刷signaltap时电脑经常假死,换回我自己一直用的CPLD方案的那个就健步如飞了,建议下载失败或者signaltap特别慢的朋友换个好点的usb blaster。

网友:
群主你送的屏幕收到了,有配套的外壳吗,如果有麻烦给个链接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胡工送的那个usb blaster,拆开看里面是STM32方案,速度比较慢,在刷signaltap时电脑经常假死,换回我自己 ...

哪里买的cpld的usb blaster,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胡工送的那个usb blaster,拆开看里面是STM32方案,速度比较慢,在刷signaltap时电脑经常假死,换回我自己 ...

惭愧了,我也没有用过好的usb blaster,由于市面上有好多个版本,FT245+cpld,68013,还有PIC做的,我怕大家用不同的usb blaster
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就找了一款能用的,我试验过,用PIC18F单片机做的,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哪里买的cpld的usb blaster,推荐一下?

淘宝上一百左右的就可以,这个毕竟要长期使用的,十几块的玩玩cpld差不多,这种大容量fpga的完全没法玩,早些年这个都是两百多块一个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惭愧了,我也没有用过好的usb blaster,由于市面上有好多个版本,FT245+cpld,68013,还有PIC做的,我怕大家用 ...

那个毕竟是赠品,很多开发板是不配这个的,相信玩这种板子的网友应该都有自己的blaster,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伙汇报一下, LCD接口板已经发到嘉力创做了,希望一次就能成型

楼主挺快啊

网友P(2015-07-17):
引用 网友M:
那个毕竟是赠品,很多开发板是不配这个的,相信玩这种板子的网友应该都有自己的blaster,买个新的也不贵 ...

第一次用altera的fpga,没有下载线。
是不是用这种方案的?FT245BL+EPM7064AE+74LVC8T245/74LVC2T45

网友:
引用 网友P:
第一次用altera的fpga,没有下载线。
是不是用这种方案的?FT245BL+EPM7064AE+74LVC8T245/74LVC2T45

这种方案肯定是OK的,还有一种好像七八十的,FT245RL+EPM3064也是没问题的。实际上,FT245R比FT245B还要新,FT245B需要外置eeprom,FT245R是内置的。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把风扇固定到散热器上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伙试试看

原来那个散热器是有点丑……

小改了一下

这样就没有很吵的声音了

小框子在嘉立创50块钱做1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参与,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拍下吧,后续我会为此板配高速ADC,DAC板,只收成本价,如有网友 ...

您要是能为此板子陪 ADDA 板就太好了。

我可以毛遂自荐下,为您的板子移植一个BPSK的调制解调的例程。

网友:
对板子用作SDR感兴趣,做卫星接收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在外面,晚上啦,灯光下拍的,明天再拍发货套件图片,发货时就是这样的,压克力有机面板的上,下面 ...

LZ有写OV7670和VGA的代码吗?比较关心这个,另外那个7寸的屏和板子怎么连接使用?

网友AC:
截图的学习资料,可以先放出来吗?

我是很想学习FPGA 。曾经买过一个官方的板子,一直吃灰中。
找不到什么技术资料。很难玩得转。
在学校的时候学习过HDVL语言,快10年了。现在都忘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截图的学习资料,可以先放出来吗?

不要着急,楼主肯定在没日没夜的准备了,但是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过庞大,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网友AD:
有没有要出手的,我加钱收,给我发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原来那个散热器是有点丑……

小改了一下

改的很漂亮,能多传几张图吗,看看是怎么做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有没有要出手的,我加钱收,给我发消息

QQ:1597465310。

网友AE:
引用 楼主:
预售: 不少网友希望能再做一次,想要的网友请到淘宝拍下,付款截至到7月20号
         如果人数超过20人,就可 ...

LZ 现在有多少个人了?会不会再做一次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LZ 现在有多少个人了?会不会再做一次板了?

预计8月底再做一次,有心的朋友先预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计8月底再做一次,有心的朋友先预订吧

嗯,TB上面已经付过款了。那我就等好消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原来那个散热器是有点丑……

小改了一下

板子立马更加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伙汇报一下, LCD接口板已经发到嘉力创做了,希望一次就能成型

楼主,有啥新的消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在整理,板子会有完整的使用手册,例子从入门到实际应用,基础模块到NIOSII使用,更有的就是一步一步 ...

看使用手册的内容,非常好,楼主我以前也联系过,因为当时也是在论坛中看到过他关于OR1200的帖子,楼主也要做OR1200的开发板了,主持下。

网友:
还有吗 等了两年终于出来了,当初学生也踏进社会了

网友:
如果用于学习,板子的配套例程没出来的话,买了板子,估计也只能看着。

网友:
以前一直关注楼主的帖子,后来工作转向,用不上这么高档的板子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买了还没点过,等楼主的手册中。

楼主:
接口板已经调好,晚点做个mm照片看看效果,另手册已写了5章,近来,身体有点小恙

网友:
不急的,慢慢来。

网友(2015-08-16):
引用 楼主:
接口板已经调好,晚点做个mm照片看看效果,另手册已写了5章,近来,身体有点小恙 ...

楼主保重,身体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板已经调好,晚点做个mm照片看看效果,另手册已写了5章,近来,身体有点小恙 ...

楼主保重,大家来见证你的成果

网友AF:
NB 的 东西 但是 我这样的菜鸟不会用 。。FPGA 大神们 你们 用FPGA 都是 用在 什么的 项目 或者 产品上的  我身边 基本上 没有 用 FPGA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NB 的 东西 但是 我这样的菜鸟不会用 。。FPGA 大神们 你们 用FPGA 都是 用在 什么的 项目 或者 产品上的   ...

原型验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板已经调好,晚点做个mm照片看看效果,另手册已写了5章,近来,身体有点小恙 ...

好东西不怕晚!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板已经调好,晚点做个mm照片看看效果,另手册已写了5章,近来,身体有点小恙 ...

胡先生,最近我打算画块AD、DA的板子配合使用,之前没太仔细看原理图。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才发现VCCIO都是接的1.8V和2.5V?为什么没有考虑接3.0V?是因为可能使用LVDS吗?

2. 看到有的引出,比如RP7既有1.8V的IO,也有2.5V的IO,这样的混合,当时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还是说单纯的走线考量?

3. 另外有翻到手册,2.5V的IO依然可以接受2.5~3.3V的逻辑电平输入,但是输出方面不做保证。
因为FPGA的2.5V高电平最小可能输出是2V,有的IC最低只能上3.3V电平,而且最小输入大于2.4V,这样就只能上电平转换IC了。其实还是想问,为什么没上3V的IO电源?

不过好在VCCIO基本都有0欧姆,实在不行还能飞线解决。

网友:
已经下单,自己做为一个初学者觉得这款开发板拥有的资源非常给力,另外希望胡工能及时跟进配套教程

楼主:
再次感谢信任与支持我的网友,第二批板子PCB已经回来,
接口板PCB也回来了,最近这两天贴片,  接口板做好后会
马上寄给网友 .    下 图是LCD显示的效果(1024x60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信任与支持我的网友,第二批板子PCB已经回来,
接口板PCB也回来了,最近这两天贴片,  接口板做好后会

支持楼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信任与支持我的网友,第二批板子PCB已经回来,
接口板PCB也回来了,最近这两天贴片,  接口板做好后会

等待群主的好消息。不知道群主有没有计划给屏幕配一个壳,担心拉断排线

网友:
相当给力!

网友AG:
想做一个8串口或16串口转网口,网口和PC机通信,把16个串口的数据传送给PC机!不这款FPGA知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想做一个8串口或16串口转网口,网口和PC机通信,把16个串口的数据传送给PC机!不这款FPGA知能否实现 ...

很普通的FPGA都可以实现,何况这款芯片,板上有网口,串口,先调通uart <==> ethernet,再做8串口的

网友:
跟领导申请申请,买块

楼主(2015-09-16):
向大家汇报一下:
1)   LCD 接口板已经做好,以前买了的网友会很快收到,使用文档和测试程序近两天内上传.

2) 第二批买FPGA板的网友,这2天内会连续发货,会配LCD及接口板,  但没有ep1c3小板,在这再说一下

感谢众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AH:
Lz
发货别忘了留个快递号。

网友:
终于可以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Lz
发货别忘了留个快递号。

FPGA板已经全部发出,大家很快能收到,就不一一列出单号了,lcd接口板还没发完,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板已经全部发出,大家很快能收到,就不一一列出单号了,lcd接口板还没发完,明天继续 ...

已经看到物流消息了,静待收货,感谢LZ。

网友:
我觉得楼主办事特别仔细,工科死磕的尽头

网友:
刚拍了了一快,等发货.

网友AI:
楼主,之前买的板子这次能拿到LCD接口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之前买的板子这次能拿到LCD接口板吗?

  可以的啊,可以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地址还是按照之前拍你开发板的适合的地址哈。

网友AJ:
第一批买的都收到LCD接口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第一批买的都收到LCD接口板了吗?

本来也想来问一声呢,结果今天就已经拿到了

网友AJ:
还没收到,以为大家都收到了,所以问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还没收到,以为大家都收到了,所以问问,谢谢

是还有一些没有发,没有包装盒了,排线也要订一些,没有收到的请再多等等,一定都有的

网友:
私信给您阿里旺旺发了。

楼主:
接口板已经全部寄出,过个三,四天还没有收到的网友,可以旺信联系我,这儿发接口板测试程序及
接线图,接口板原理图, 接口板可以带很多种类LCD,针对配送的LCD,部分元件就没有焊接,特告之

网友:
还没有收到,等待中……
lz今天还在加班辛苦了,节日快乐!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还有节日快乐!

网友:
继续为楼主点赞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接口板已经全部寄出,过个三,四天还没有收到的网友,可以旺信联系我,这儿发接口板测试程序及
接线图,接口板原 ...

请教胡工关于拨码开关的配置。
拨码开关貌似是把3号位(对应原理图的引脚5)拨上去,这样MSEL[2..0]=1 0 0。但是在stratix4 handbook 里的关于MSEL引脚配置的列表里没有这一种。请问在MSEL[2..0]=1 0 0的情况下,是哪种配置方式?

网友:
哪里有和谐版的quartus?谢谢

网友:
我收到接口板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胡工关于拨码开关的配置。
拨码开关貌似是把3号位(对应原理图的引脚5)拨上去,这样MSEL[2..0]=1 0  ...

MSEL[2..0]=0 1 1 您搞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SEL[2..0]=0 1 1 您搞反了

多谢胡工!是我看错了。

网友H:
楼主板子还有吗?我是以前说要一块的,这段时间回来有点忙,现在在外学习。另外楼主你那边有altera的下线线吗?我这边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有的话,我顺便买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板子还有吗?我是以前说要一块的,这段时间回来有点忙,现在在外学习。另外楼主你那边有altera的下线线 ...

您好,有的,这两天有事没有上论坛,  上传一本verilog 好书,不知论坛里有没有发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有的,这两天有事没有上论坛,  上传一本verilog 好书,不知论坛里有没有发过 ...

楼主直接拍下就行了吗?我现在手上什么工具都没有,你那有altera的下载线吗?最好不是那种小的,小的那种发热量太大。还有,有没有USB转串口线?如果有我一起拍。

网友:
以前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心动, 很久前了
买了板子的电工, 尽量不要让板子吃灰哦
顶一个,支持勤劳的电工们

楼主(2015-10-16):
引用 网友H:
楼主直接拍下就行了吗?我现在手上什么工具都没有,你那有altera的下载线吗?最好不是那种小的,小的那种 ...

是的,可以直接拍下,我手里是小的altera 下载线,您可以到网上买更好的哪种, 板子上有CH340, 不需要网口转串口线,
我没有那种线卖

楼主:
做个测试小软件,可以下载脚本,生成图像数据,基本功能已经调通  这个是为板子能跑ucGUI,和Lua 做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测试小软件,可以下载脚本,生成图像数据,基本功能已经调通  这个是为板子能跑ucGUI,和Lua 做准备

等待楼主发布

网友:
看着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在整理,板子会有完整的使用手册,例子从入门到实际应用,基础模块到NIOSII使用,更有的就是一步一步 ...

请问胡工手册、资料什么时候能放出来,买回来的板子一直在闲着,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赞,板子真让人流口水

打样的厂子应该不错,焊接也不便宜吧

楼主(2015-12-05):
先出一个以太网的测试程序,   该项目是CHIPS 2.0 的一个应用 将c语言描述的TCP/IP的一个WEB服务器编译成verilog,
原始文件是从opencores.org 下载的tcp_socket_latest.tar.gz 但是它的接口是GMII,现已经改成MII

CHIPS 2.0 的使用见附件,需要一些基本的python 语言基础及操作,   网友可以打开tcp_socket._ep4sgx530.rar 下载后
在浏览器下输入  192.168.1.1 (电脑的网卡也要设置成同网段)

可以在网页下控制板上的LED

网友:
又有更新,楼主辛苦了,继续参悟历程

网友AK:
有一个叫MyHDL的Python项目,直接用Python写FPGA代码,好像不涉及到C,跟这里的chips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有一个叫MyHDL的Python项目,直接用Python写FPGA代码,好像不涉及到C,跟这里的chips比有什么优缺点? ...

我会发一个MyHDL写的实际例子, 反正我两个我都在用

网友AK:
胡工14年底发的那个帖 “用C开发FPGA webserver实现网页控制LED及读取开关状态” 应该是类似的实现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胡工14年底发的那个帖 “用C开发FPGA webserver实现网页控制LED及读取开关状态” 应该是类似的实现方法吧? ...

是的,chips 和python 我都很喜欢,但python 要多一点,上位机我都是用它, fpga用python也非常好,一体化仿真 类似matlab

网友:
我的单昨天已经发货了;
网络是百兆网,略微遗憾;
刚又把所有楼层看了一遍,原本想自己搞个高速AD/DA板子,现在看不用了,不知道楼主什么时候出AD、DA板?

网友AL:
弱弱地问第一次买了板子的老大,该例程有谁试验成功过,我在联想XP的笔记本上试验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弱弱地问第一次买了板子的老大,该例程有谁试验成功过,我在联想XP的笔记本上试验不成功 ...

怎么个不成功法?是编译失败还是运行结果不对。编译失败根据error找问题看是那些文件没有加进去或是那个IP和核设置的不对,运行结果不对用signaltap看时序。

网友AM:
能直接在板上 使用你送的液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能直接在板上 使用你送的液晶吗??

是的呀,程序都已经上传到论坛了的啊,网友如有问题,可以旺信及时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弱弱地问第一次买了板子的老大,该例程有谁试验成功过,我在联想XP的笔记本上试验不成功 ...

您可以加我的QQ,   还有旺信可以及时找到我

网友:
楼主你的文档什么时候能出?现在板子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程序都已经上传到论坛了的啊,网友如有问题,可以旺信及时联系我

不好意思,之前没有看完你的帖子,后来看完没问题了,东西已经收到,最近还没测试,回头有问题再联系你,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真是豁出去老本了
赞一个

网友Y(2016-01-11):
这个串口设计的有点郁闷啊。
主板上点了串口才枚举,不上点不枚举。
那么上电时候的串口输出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串口设计的有点郁闷啊。
主板上点了串口才枚举,不上点不枚举。
那么上电时候的串口输出怎么看呢。 ...

CH340 只要安装好驱动,上电就可以了,您是什么系统呢,我只用过XP,win7(64),没有用过win8,win10上试过,您可以联系我,下面是我用的CH340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0 只要安装好驱动,上电就可以了,您是什么系统呢,我只用过XP,win7(64),没有用过win8,win10上试过,您可 ...

我的意思是ch340应该通过mini usb口取电,这样即使主板掉点后uart还在。

网友:
一个openrisc的例子,共同学习.
只带一个串口。
启动的时候输出"hello,world"

网友:
等教程,板子还在吃灰中

网友:
期待 Kintex-7 大作

网友:
用户IO如果设计成2.54,可能更为方便些(个人观点),毕竟是开发板。

网友(2016-03-08):
嗨,你有赛灵思板像的Virtex5或KINTEX?

楼主(2016-04-14):
ep4sgx530 FPGA板 手册(前12章,未完稿) + 配套的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太大,放到百度盘了
百度盘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0LROuW 密码:sqjw

网友(2016-06-23):
话说DDR能升级大一点吗?比如升级到64M?

网友:
Hi, can you make a tutorial a bout active serial config (AS) with extenal flash,
我试过,但没有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领,必须顶一下

网友:
今天在跑的时候又研究了一下板子的,发现收发器和PLL相关的power部分有问题,之前我就提到U12 U13的RT9187的余量可能不够,今天稍微计算了一下,发现的却是不够。
1,RT9187本身是1A的LDO,但这还要考虑输入输入的压差,器件手册上Power Dissipation最大是0.92W,也就是说输入5V,输出1V的情况下,最大电流只有230mA左右;器件的热阻QJA是108℃/W,压差4V,电流250mA时,如果环境温度25℃,那么器件的温度应该是25+108*4*0.25=133℃,考虑到PCB也会辅助散热,基本会达到100℃;
2,用Altera的功耗仿真excel计算了一下,即使只用1个4通道PCIE GEN1收发器,U13输出的1.1v相关的电流大概在270mA左右,U12输出的0.92V相关的电流260mA(I_CCHIP+I_DPLL)左右;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达到板子的极限了;
3,所以如果不做改动,收发器基本是很难长时间工作;改的思路可以考虑从RT9187的输入端动手,但是MP1411(U17)的5V输出最多只能降到4.5V,否则会影响TPS40193的输出,U8的压差本来也比较大了,也不适合再加大电流,所以还没想到好办法。因为没有PCB文件,所以也不确定好不好改,不知道胡工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看来关注这个板子的坛友太少,我又研究了下,发现5V电源只是控制TPS40193的enable,并不是输入,所以5V电压可以下调,做了小小的改造:
1,R156改为6.34K,使得+0.92V的输出电压由原来的1V降低到0.94V;
2,R158改为15K,使得+1.1V的输出由原来的1.1V上升到1.13V;
3,R176改为6.98K,+5V输出方由原来的5V下降到3.55V;
4,R166改为20.5K,+1.8V输出由原来的1.79V上升到1.82V;

第1,2,4点只是做适当的优化,重点是改动第3点。+5V的电压牵涉到U12 U13 U7 U8 U9这五个器件,需要做折衷:U7的输出是2.5V,考虑到LM1085的dropout不能太小,2.5V@1A的情况下输入最好大于3.5V;U9控制输入也不能太小。

更改后,实测电压与计算值非常吻合,U12的温度下降明显,板子上风扇开启的情况下,大概40多度(改动前估计70左右),效果理想;初步估计U12、U13电流上到400mA的时候问题也不大,基本同时玩一到两个收发器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供各位坛友参考。

网友(2017-03-17):
这个板子太大了。

网友(2017-09-22):
过来支持一下,已经买了板子,这个板子用signaltap实在是太爽了,终于可以拉好多个观察量而不用考虑内存够不够用了。。。

网友AN(2019-02-20):
请问LZ有没有做过PCI的板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请问LZ有没有做过PCI的板卡啊?

我没有做过PCI的板卡,PCIe折腾过一阵子